求问芯片型号【已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
板子上有一个看着应该是SOT23-5封装的芯片,估计是个LDO,芯片上参数写着JSBR,有谁知道型号么??

网友A:
看贴片元件找型号,是个麻烦的事。虽然网上传有code marking查询,但并不全,特别是对于新器件,更是查不到。

网友B:
木有人回复么、、、、难道大家都放假出去耍了。。。我是个还在上班的同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贴片元件找型号,是个麻烦的事。虽然网上传有code marking查询,但并不全,特别是对于新器件,更是查不到。

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器件上可能标了品牌logo,想尽一切办法去找信息吧。

网友:
器件照片有没有,拍一张稍微清晰点的发上来我帮你查查

网友:
根据电压推理一下,大概的搞个替代。

网友C:
看看这个LDO,是不是跟你那个吻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LDO,是不是跟你那个吻合

谢谢,看着有点像

网友D:
楼主上个照片看看,或许有网友会识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个照片看看,或许有网友会识别出来,,

手机刚好木电了没带数据线没法冲,,明天了拍上来。。

网友:
找个国产的LDO替代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有人回复么、、、、难道大家都放假出去耍了。。。我是个还在上班的同志。。

同样上班的飘过。 发个图片看看,或者,根据输入输出的情况分析它的性能。寻找替代品。

网友:
找了替代料直接替代了~~

网友:
不知道在哪看到的。如果只有打标,可以直接用万能的淘宝搜索。经查,应该是模拟开关TS5A4595DB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