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外设引脚配置为功能后,引脚有电压输出!

楼主:
为什么配置为功能选项后,端口会输出1.76的电压,是否必须加下拉电阻变为0;
mcu:F149
  P2SEL &= ~(BIT2+BIT3);
  P2DIR &= ~BIT3;
  P2DIR |= BIT2;
  P2OUT &= ~(BIT2+BIT3);

网友:
P2SEL &= ~(BIT2+BIT3);

网友:
设置成普通I/O了=。=

网友:
抱歉看错了
P2OUT &= ~(BIT2+BIT3);
已经设置为0了,还是有输出!

网友A:
输入模式是否,都有电压输出么,需要自己加下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模式是否,都有电压输出么,需要自己加下拉么?
输入模式没有电压输出的,如果没有外部驱动源,那么输入的值不定的。如果想有个默认值的话,可以外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
若是你确认已经配好引脚,
只有可能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