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安装多个版本Quartus II带来的问题

楼主:
申请了一块SoCkit板子试用,所以需要更新电脑里的Quartus II,由于本身项目中必须使用ArriaGX器件,所以之前的Quartus II12.1也不能卸载,固电脑中存在两个版本,分别是Quartus II12.1与Quartus II14.1.

今天在跑例程的时候,使用随板附带的批处理下载配置文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该批处理的内容如下:

%QUARTUS_ROOTDIR%\\bin\\quartus_pgm.exe -m jtag -c 1 -o "p;SoCKit_DDR3_RTL_Test.sof"
pause

可是在执行该批处理的时候提示找不到路径,如下图所示:

安装Quartus II14.1之后,Windows系统中的系统变量%QUARTUS_ROOTDIR%已经自动替换成Quartus II14.1的安装路径,而非之前12.1的安装路径了。所以上述批处理中在Quartus II14.1安装路径下找“bin64”目录就找不到了,因为我们知道在12.1安装目录下是有bin和bin64两个目录,而在14.1安装目录下并无bin这个目录,只有bin32和bin64两个目录。所以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将批处理中的bin修改成bin64即可,修改后直接执行批处理结果如下图所示。

同样需要提醒的是,由于上述%QUARTUS_ROOTDIR%的变化,导致之前虚拟JTAG批处理执行也出现问题,这时候需要修改path路径有关Quartus的路径的设置。具体修改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使用绝对路径,而非使用%QUARTUS_ROOTDIR%这个变量;第二种是继续使用%QUARTUS_ROOTDIR%这个变量,由于该变量自动修改为14.1安装路径,所以需要修改bin为bin64。

网友A:
新版本QUARTUS不支持老器件真是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QUARTUS不支持老器件真是麻烦啊

那倒是啊,所以我需要装2个版本;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