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一个神奇的函数

楼主:
由于单位来了急活,我最近一直很忙,现在由于忙得差不多了哈,我忙里偷闲,看了下R21,我的意图多扩展两个口,好干活,具体干什么活。以后再说哈。

我这次确实扩展的两个或多个管脚,但Atmel的工程师让我惊叹不已。

本来这次标题应是:《扩展控制多个管脚》,但不太吸引大神的注意,我就起了上述题目。

我想引起大家注意哈:

这个函数如下:

在官方例程:

我传一下吧,省得大家找了。也自己记一下。注意:B1 B2是本人加进去地

#ifndef _HAL_LED_H_
#define _HAL_LED_H_

/*- Includes ---------------------------------------------------------------*/
#include "hal.h"
#include "halGpio.h"

/*- Definitions ------------------------------------------------------------*/
#if defined(PLATFORM_XPLAINED_PRO_SAMR21)
  HAL_GPIO_PIN(LED0, A, 19);
  HAL_GPIO_PIN(LED1, A, 6);
  HAL_GPIO_PIN(LED2, A, 7);
  HAL_GPIO_PIN(B1,B,2);
  HAL_GPIO_PIN(B2,B,3);
#endif

/*- Implementations --------------------------------------------------------*/

/*************************************************************************//**
*****************************************************************************/
INLINE void HAL_LedInit(void)
{
  HAL_GPIO_LED0_out();
  HAL_GPIO_LED0_set();

  HAL_GPIO_LED1_out();
  HAL_GPIO_LED1_set();

  HAL_GPIO_LED2_out();
  HAL_GPIO_LED2_set();

  HAL_GPIO_B1_out();
  HAL_GPIO_B1_set();

  HAL_GPIO_B2_out();
  HAL_GPIO_B2_set();
}

/*************************************************************************//**
*****************************************************************************/
INLINE void HAL_LedClose(void)
{
  HAL_GPIO_LED0_in();
  HAL_GPIO_LED1_in();
  HAL_GPIO_LED2_in();
}

/*************************************************************************//**
*****************************************************************************/
INLINE void HAL_LedOn(uint8_t i)
{
  if (0 == i)
    HAL_GPIO_LED0_clr();
  else if (1 == i)
    HAL_GPIO_LED1_clr();
  else if (2 == i)
    HAL_GPIO_LED2_clr();
}

/*************************************************************************//**
*****************************************************************************/
INLINE void HAL_LedOff(uint8_t i)
{
  if (0 == i)
    HAL_GPIO_LED0_set();
  else if (1 == i)
    HAL_GPIO_LED1_set();
  else if (2 == i)
    HAL_GPIO_LED2_set();
}

/*************************************************************************//**
*****************************************************************************/
INLINE void HAL_LedToggle(uint8_t i)
{
  if (0 == i)
    HAL_GPIO_LED0_toggle();
  else if (1 == i)
    HAL_GPIO_LED1_toggle();
  else if (2 == i)
    HAL_GPIO_LED2_toggle();
}

INLINE void HAL_B1(uint8_t i)
{
        if(0==i)
        HAL_GPIO_B1_clr();
        else if (1==i)
        HAL_GPIO_B1_set();
}

INLINE void HAL_B2(uint8_t i)
{
        if(0==i)
        HAL_GPIO_B2_clr();
        else if(1==i)
        HAL_GPIO_B2_set();
}
#endif // _HAL_LED_H_

除了上边的定义外,我找不到任何函数原型。但我定义的两个管脚B1,B2确都好用,难道是内联函数搞的吗????

网友:
还没有仔细看,估计是通过宏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
这不就是函数原型?

#define HAL_GPIO_PIN(name, port, bit) \
  INLINE void HAL_GPIO_##name##_set(void) \
  {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OUTSET.reg = (1 << bit); \
  } \
  INLINE void HAL_GPIO_##name##_clr(void) \
  {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OUTCLR.reg = (1 << bit); \
  } \
  INLINE void HAL_GPIO_##name##_toggle(void) \
  {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OUTTGL.reg = (1 << bit); \
  } \
  INLINE void HAL_GPIO_##name##_in(void) \
  {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DIRCLR.reg = (1 << bit);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PINCFG[bit].reg |= PORT_PINCFG_INEN;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PINCFG[bit].reg &= ~PORT_PINCFG_PULLEN; \
  } \
  INLINE void HAL_GPIO_##name##_out(void) \
  {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DIRSET.reg = (1 << bit);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PINCFG[bit].reg |= PORT_PINCFG_INEN; \
  } \
  INLINE void HAL_GPIO_##name##_pullup(void) \
  {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OUTSET.reg = (1 << bit);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PINCFG[bit].reg |= PORT_PINCFG_PULLEN; \
  } \
  INLINE uint8_t HAL_GPIO_##name##_read(void) \
  { \
   return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IN.reg & (1 << bit)) != 0; \
  } \
  INLINE uint8_t HAL_GPIO_##name##_state(void) \
  { \
    return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DIR.reg & (1 << bit)) != 0; \
  } \
  INLINE void HAL_GPIO_##name##_pmuxen(void) \
  {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PINCFG[bit].reg |= PORT_PINCFG_PMUXEN; \
  } \
  INLINE void HAL_GPIO_##name##_pmuxdis(void) \
  { \
    PORT->Group[HAL_GPIO_PORT##port].PINCFG[bit].reg &= ~PORT_PINCFG_PMUXEN; \
  }

网友:
INLINE void HAL_B1(uint8_t i)
{
        if(0==i)
        HAL_GPIO_B1_clr();
        else if (1==i)
        HAL_GPIO_B1_set();
}

INLINE void HAL_B2(uint8_t i)
{
        if(0==i)
        HAL_GPIO_B2_clr();
        else if(1==i)
        HAL_GPIO_B2_set();
}
上边是我自己定义的函数,怎么函数也不用什么原型,定义完就可用么,我以前没有见过这种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