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 2.51A 之一 CC2530 通用IO的寄存器

楼主:
今天梳理了一下 CC2530 通用IO的寄存器,放到上面来 下次自己还记得

CC2530 通用 IO 口有P0,P1,P2
关于IO中断:
每个口有全能中断P0IE,P1IE,P2IE(都是位)控制
每个口的每个IO有8位的P0IEN,P1IEN,P2IEN的每一位对应控制上面两个要同时设置 。当然总中断EA也是要打开才行。
相应中断的标志:
每个口有全能标志IRCON.P0IF,IRCON2.P1IF,IRCON2.P2IF (在里面都占用一位)
每个口的每个IO有8位P0IFG,P1IFG,P2IFG这三个寄存器中的一位标记
上面两个会同时出现。
PICTL中断触发方式:
PICTL.P0ICON,PICTL.P1ICONL,PICTL.P1ICONH,PICTL.P2ICON
分别对应0,1,2端口
  0,上升缘 ,1 ,下降缘

IO功能配置:

     PxSEL配置寄存器:IO功能
            P0SEL
            P1SEL
            P2SEL
     每位对应1个IO ,0通用IO ,1,外设

     PxDIR配置寄存器:IO方向
            P0DIR
            P1DIR
            P2DIR
     每位对应1个IO ,0,输入 ,1,输出

     PxINP配置寄存器:输入时的IO上拉 下拉 三态
            P0INP
            P1INP
            P2INP
     每位对应1个IO ,0,上拉 下拉 ,1,三态

   OBSSELx输出射频信号控制寄存器
   By using the OBSSELx registers (OBSSEL0–OBSSEL5) the user can output different signals from the RF
   Core to GPIO pins.

   OBSSEL0: Observation output control register 0
   OBSSEL1: Observation output control register 1
   OBSSEL2: Observation output control register 2

外设IO
  外设IO为IO的第二功能,PxSEL对应位为1的时候IO为外设IO
 每个外设可以有两种选择选外设IO ,外设位置1和外设位置2 这个由PERCFG的相应位控制
 PERCFG.U0CFG UART1 0位置1,1,位置2
 PERCFG.U1CFG UART0 0位置1,1,位置2
 PERCFG.T4CFG 定时器4  0位置1,1,位置2
 PERCFG.T3CFG 定时器3  0位置1,1,位置2
 PERCFG.T1CFG 定时器1  0位置1,1,位置2

 P2SEL P2DIR 外设优先级控制寄存器。
 当IO冲突时优先使用于哪个外设。

 关于ADC
 APCFG模拟外设IO 配置寄存器。
 对应P0口,0模拟IO禁止,1模拟IO使能。

调试接口:  P2.1 P2.2  为调试接口,即DD,DC 当调试模式时作数据,时钟。调试接口控制引脚的方向,这些引脚上禁止 上 下拉

  后面的以后慢慢补上。

网友:
分享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有心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