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显示为 0摄氏度

楼主:
看了一下午也没有看出破绽,有人说是晶振不对,延时不对,什么1T和12T,我的应该是12T,1个机器周期=12个时钟周期
本人小白,希望大神指点!!!

程序如下:  (晶振1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2^1;
sbit lcdrs=P3^5;
sbit lcdrw=P3^6;
sbit lcden=P3^7;

uchar dis3[]="Temper:";
uchar num[]="0123456789";
uchar temper;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400;y>0;y--);
}

//LCD写指令
void lcdWriteCmd (uchar cmd)
{
   lcdrs=0;
         P1=cmd;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LCD写数据
void lcdWriteData (uchar dat)
{
   lcdrs=1;
         P1=dat;
         delay(20);
         lcden=1;
         delay(20);
         lcden=0;
}

//LCD清屏
void clear()
{
     lcdWriteCmd(0x01);
           delay(5);
}

//LCD初始化
void lcdInit()
{
         lcden=0;
   lcdWriteCmd(0x38);
         lcdWriteCmd(0x0f);
         lcdWriteCmd(0x06);
         clear();
         lcdWriteCmd(0x80);
}

//延时50us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延时2us
void delay_2us(uchar i)
{
    while(--i);
}

//1602显示
void LCDDisplay2(uint temper)
{
uint i;
        lcdWriteCmd(0xc0);
  for(i=0;i<7;i++)
        {
     lcdWriteData(dis3[i]);
  }
        lcdWriteCmd(0xc7); //¶¨òåÔúμú¶tDDμú8λ
        lcdWriteData(num[temper/100]);
        lcdWriteData(num[temper/10%10]);
        lcdWriteData(num[temper%10]);
        lcdWriteData(0xdf);  //0xdfoí¡®C¡®ÕyoÃ×é3é¡æéãê϶è±êÖ¾
        lcdWriteData('C');
                delay(400);
                clear();
}

//DS18B20初始化
void DS18B20Reset()
{
     DQ=0;
           delay_50us(11);
           DQ=1;
           delay_50us(1);
           while(!DQ);
           _nop_();
}

//读DS18B20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int i;
          uchar dat=0;
    for(i=0;i<8;i++)
    {
      DQ=0;
            _nop_();
                   dat>>=1;
                  DQ=1;
                         delay_2us(3);
                         if(DQ)
                                 dat|=0x80;
                         delay_2us(22);
                        DQ=1;
                }
    return(dat);
}

//写DS18B20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j;
          for(j=0;j<8;j++)
         {
     DQ=0;
                 delay_2us(7);
                 if(dat&0x01)
                         DQ=1;
                 delay_2us(15);
                 dat>>=1;
                 DQ=1;
                 _nop_();
         }
}

//温度转换函数
void temperConvert()
{
   DS18B20Reset();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44);
}

//读出温度函数
void temperRead()
{
   uchar temph,templ;
         DS18B20Reset();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be);
         templ=DS18B20ReadByte();
         temph=DS18B20ReadByte();
         temper=(temph<<4)|(templ>>4);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j;
          lcdrw=0;
         while(1)
         {
                 lcdInit();
     temperConvert();
                 for(j=0;j<250;j++)
                    LCDDisplay2();
                 temperRead();
   }
}

网友:
求大神,在线等

网友A:
楼主,你确定writebyte的时序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定writebyte的时序没问题吗?

说细点
我刚刚把main函数里面temperRead();提前到 temperConvert();下面,结果上电第一次刷新显示m60℃,第二次刷下又变成了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细点
我刚刚把main函数里面temperRead();提前到 temperConvert();下面,结果上电第一次刷新显示m60℃,第二次刷下又变成了000℃

   for(j=0;j<8;j++)
         {
     DQ=0;
                 delay_2us(7);
                 if(dat&0x01)
                         DQ=1;
                 delay_2us(15);
                 dat>>=1;
                 DQ=1;
                 _nop_();
         }
DQ 从1 到0 符合时序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细点
我刚刚把main函数里面temperRead();提前到 temperConvert();下面,结果上电第一次刷新显示m60℃,第二次刷下又变成了000℃

我看文档说这个时间要大于1us。

网友A:
其他貌我也看出什么问题,楼主再对照着检查一下。另外楼主这个昵称似乎违规了。
瞧瞧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貌我也看出什么问题,楼主再对照着检查一下。另外楼主这个昵称似乎违规了。
瞧瞧这个。

能改么?我注册时候随便写的,你们审核系统没给我刷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改么?我注册时候随便写的,你们审核系统没给我刷下来

你明天问问管理员吧,我们没这个权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j=0;j>=1;
                 DQ=1;
                 _nop_();
         }
DQ 从1 到0 符合时序要求吗?

书上就这么写的啊

网友A:
你把delay_2us(5) 改成delay_2us(10),另外nop()改成delay_2us(5)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delay_2us(5) 改成delay_2us(10),另外nop()改成delay_2us(5) 试试。
第一次刷新是

第二次刷新又是000摄氏度

网友:
temper=(temph<<4)|(templ>>4);这个看着好像不对啊~没仔细研究,就感觉应该不对,不是高位数据左移8位再|上低位数据么

网友:
这东西网上例程特别多,应该对比下很好找问题了~另外就是全都软件延时一定要考虑系统时钟了。

网友:
ds18b20采集模块lct2662m,                                     ds18b20采集仪表 LCT2201C

采集数据显示

培训视频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