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支招,SD卡可以初始化但是无法读写

楼主:
初始化是成功的,但是发送读命令一直返回0x7f,写命令一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
{
        uchar i,temp;
        temp=DATA;
        CS=0;
        for(i=0;i<8;i++)
        {
                CLK=0;
                if(temp&0x80)
                        MOSI=1;
                else
                        MOSI=0;
                temp<<=1;
                CLK=1;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temp=0;
        CS=1;
        SEND_BYTE(0xff);
        CS=0;
  for(i=0;i<8;i++)
  {
                        temp<<=1;
      CLK=0;
      CLK=1;
      if(MISO==1)
        temp|=1;
      else
        temp|=0;
  }
  return temp;
}

/***********发送命令*************/
uchar SEND_COM(uchar CMD[])
{
  uchar i,temp;
        CS=1;
        SEND_BYTE(0xff);
        CS=0;
  for(i=0;i<6;i++)
  {
    SEND_BYTE(CMD[i]);
  }
        i=0;
        do
        {
                temp=READ_BYTE();
                i++;
        }while((temp==0xff)&&(i<200));
  CS=1;
        SEND_BYTE(0xff);
  return temp;
}

/*************初始化函数***************/
uchar SD_INIT()
{
  uchar i,j=0,res;
        for(i=0;i<=10;i++)
    {
      SEND_BYTE(0xff);
    }
        CS=0;
  do
  {
    res=SEND_COM(CMD0);
    j++;
                if(j==200)
                {
                        return 0xff;
                }
  }while(res!=0x01);
        i=0;
        CS=1;
        SEND_BYTE(0xff);
        CS=0;
  do
  {
    res=SEND_COM(CMD8);
    j++;
                if(j==200)
                {
                        return 0xff;
                }
  }while(res!=0x01);
        do
  {
                SEND_COM(CMD55);
    res=SEND_COM(CMD41);
    i++;
                if(i==200)
                {
                        return 0xff;
                }
  }while(res!=0x00);
        i=0;
        CS=1;
        SEND_BYTE(0xff);
        CS=0;
        do
  {
    res=SEND_COM(CMD16);
    i++;
                if(i==200)
                {
                        return 0xff;
                }
  }while(res!=0x00);
        return res;
}

直返回0xff,怎么回事??我把初始化跟读写函数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边是读写的函数
uchar SD_ReadSector(uchar *buf,long int sector)
{
        uchar response,i=0;
        sector*=512;
        CMD17[1]=((sector)>>24);
        CMD17[2]=((sector)>>16);
        CMD17[3]=((sector)>>8);
        CMD17[4]=sector;
        CS=1;
        SEND_BYTE(0xff);
        CS=0;
        do
        {
                response=SEND_COM(CMD17);
                i++;
                if(i==200)
                {
                        return response;
                }
        }while(response!=0);
        i=0;
        while(READ_BYTE()!=0xfe);
        for(i=0;i<512;i++)
        {
                *buf++=READ_BYTE();
        }
        CS=1;
        SEND_BYTE(0xff);
        return 0;

}

uchar SD_WriteSector(uchar *buf,long int sector)
{
        uchar response,i=0;
        sector*=512;
        CMD24[1]=((sector&0xff000000)>>24);
        CMD24[2]=((sector&0x00ff0000)>>16);
        CMD24[3]=((sector&0x0000ff00)>>8);
        CMD24[4]=sector&0x000000ff;
        CS=1;
        SEND_BYTE(0xff);
        CS=0;
        do
        {
                response=SEND_COM(CMD24);
                i++;
                if(i==200)
                {
                        return response;
                }
        }while(response!=0);
        SEND_BYTE(0xfe);
        i=0;
        for(i=0;i<512;i++)
        {
                SEND_BYTE(*buf++);
        }
        SEND_BYTE(0xff);
        SEND_BYTE(0xff);
        response=READ_BYTE();
        if(response&0x1f!=0x05)
                return response;
        while(READ_BYTE()!=0xff);
        CS=1;
        SEND_BYTE(0xff);
        return 0;
}

网友:
来个人给我看看啊。。。

网友A:
列出详细的程序流程,再跟SD卡的读写时序比较,这样更容易发现问题。直接贴代码,简单是简单了,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列出详细的程序流程,再跟SD卡的读写时序比较,这样更容易发现问题。直接贴代码,简单是简单了,结果呢?

是按照时序来的,还参考了好几个别人的程序。。。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单步调试一下读数据的函数,看看能不能读到正确回应

网友B:
你直接用振南电子的sd驱动函数吧,还有视频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用振南电子的sd驱动函数吧,还有视频讲解。
已经成功啦。。。等哈把代码贴出来

网友:
目前初始化以及扇区读写都成功。。。现在贴出代码造福需要的人。。。。本人亲测通过
void SD_SendByte(u8 Byte)    //向SD写入一个字节,模拟SPI
{
        u8 i,temp;
        temp=Byte;
        CS=0;
        for(i=0;i<8;i++)
        {
                CLK=0;
                if(temp&0x80)             //从高位写入
                        MOSI=1;
                else
                        MOSI=0;
                temp<<=1;
                CLK=1;
        }
}

u8 SD_ReceiveByte(void)            //从SD读出一个字节
{
        u8 Byte,i;
        CS=0;
        for(i=0;i<8;i++)
        {
                Byte<<=1;
                CLK=0;
    if(MISO==1)
      Byte|=0x01;
    else
      Byte&=0xfe;
                CLK=1;

        }
        return Byte;
}

u8 SD_WaitReady()                 //等待SD卡准备好,返回1:失败,0:OK
{
        u8 i,temp;
        for(i=0;i<200;i++)
        {
                temp=SD_ReceiveByte();
                if(temp==0xff)
                        return 0;
        }
        return 1;
}

u8 SD_SendCommand(u8 Command,u32 arg,u8 CRC)      //返回1:失败,其他:成功
{
        u8 response,i=200;
        while(SD_WaitReady())              //先等待SD卡准备好
        CS=1;
        SD_SendByte(0xff);                //发送8个同步时钟
        CS=0;
        SD_SendByte(Command|0x40);         //开始发送命令
        SD_SendByte((arg&0xff000000)>>24);
  SD_SendByte((arg&0x00ff0000)>>16);
  SD_SendByte((arg&0x0000ff00)>>8);
  SD_SendByte((arg&0x000000ff)>>0);
  SD_SendByte(CRC);
  i=200;
  do
  {
    response=SD_ReceiveByte();
    i--;
    if(i==0)
      return 1;                            //获得应答失败或者超时
  }while(response&0x80);
  CS=1;
  SD_SendByte(0xff);                      //8个同步时钟
  return response;

}

u8 SD_Init()                       //SD卡初始化 返回0:成功 其他:失败或超时
{
  u8 response,i=0;
  delay1(100);                    //等待SD卡电压升高至工作电压
  while(SD_WaitReady());          //等待SD卡准备就绪
  CS=0;
  do
  {
    response=SD_SendCommand(CMD0,0,0x95);   //CMD0复位
    i++;
    if(i==200)
      return 0xff;
  }while(response!=0x01);
  i=0;
  do
  {
    response=SD_SendCommand(CMD8,0x01aa,0x87);   //判断SD卡版本
    i++;
    if(i==200)
      return 0xff;
  }while(response!=0x01);                       //version 2.0
  i=0;
  do
  {
    SD_SendCommand(CMD55,0x00,0x01);
    response=SD_SendCommand(CMD41,0x0040,0x01);
    i++;
    if(i==200)
      return 0xff;
  }while(response!=0);                            //判断初始化是否完成
  i=0;
  do
  {
    response=SD_SendCommand(CMD16,0x0200,0x01);    //设置扇区大小为512字节
    i++;
    if(i==200)
      return 0xff;
  }while(response!=0);
  CS=1;
  SD_SendByte(0xff);
  return 0;

}

u8 SD_ReadSingleSector(u8 *buff,u32 sector)     //SD读取单个扇区,返回0:成功,其他:失败
{
  u8 response,i=0;
  u16 cnt;
  while(SD_Init());                             //先初始化SD卡
  while(SD_WaitReady());
  CS=0;
  sector*=512;
  do
  {
    response=SD_SendCommand(CMD17,sector,0x01);
    i++;
    if(i==200)
      return 1;
  }while(response!=0);
  while(SD_WaitReady());
  for(i=0;i<200;i++)
  {
    response=SD_ReceiveByte();
    if(response==0xfe)
      break;
  }
  if(response!=0xfe)
  {
    return 1;
  }
  for(cnt=0;cnt<512;cnt++)
  {
    *buff++=SD_ReceiveByte();
  }
  SD_ReceiveByte();
  SD_ReceiveByte();
  CS=1;
  SD_SendByte(0xff);
  return 0;
}

u8 SD_WriteSingleSector(u8 *buff,u32 sector)      //SD卡写单个扇区,返回0:成功,1:失败
{
  u8 response,i;
  u16 cnt;
  if(SD_Init())                                //先初始化SD卡
  return 1;
  while(SD_WaitReady());
  CS=0;
  sector*=512;
  do
  {
    response=SD_SendCommand(CMD24,sector,0x01);
    i++;
    if(i==200)
      return 1;
  }while(response!=0);
  for(i=0;i<10;i++)
  {
    SD_SendByte(0xff);
  }
  SD_SendByte(0xfe);
  for(cnt=0;cnt<512;cnt++)
  {
    SD_SendByte(*buff++);
  }
  SD_SendByte(0xff);
  SD_SendByte(0xff);
  while(((SD_ReceiveByte()&0x1f)!=0x05)&&i<=200)
  {
    i++;
  }
  if(i==200)
    return 1;
  else
  {
    SD_WaitReady();
    CS=1;
    SD_SendByte(0xff);
    return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