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基准标记(光学定位点、Fiducial Mark)的封装绘制及使用。

楼主:
还是用英文比较好些,免得有歧义——Fiducial Mark。嗯,俺英语不好····

在EAGLE当中,Fiducial Mark 的封装绘制差不多是最简单的了。不过具体尺寸就是问题了。
最近因为给一老外画个简单板子,但要求比较规范,只好去查资料····嗯,前段时间也有人问。。。
  • Fiducial Mark 的形状,最佳的形状是圆形。
  • Fiducial Mark 的尺寸,Fiducial Mark 的最小直径为 1mm(40mil),最大直径3mm(120mil)。一般以1.0mm最常用。
  • Fiducial Mark 的间隙,这个间隙是指 Fiducial Mark 周围空白的区域,不得有任何“东西”,包括板子边沿。最小为基准标记半径的2倍,推荐为3倍。
  • Fiducial Mark 的材料,Fiducial Mark 可以是裸铜、由透明的抗氧化涂层保护的裸铜、镀镍或镀锡、或者喷锡(热风整平( HASL))
做封装基本上就是用到这些了。
从上面的要求来看,最简单的封装需要在EAGLE中使用3个层:
例,绘制顶层用的1.0mm Fiducial Mark:
以下线宽均为“0”——“0”的线宽在EAGLE中表示填充。圆心坐标均为原点。
  • Top 层 绘制一个圆,Radius 为 0.5mm。这是 Fiducial Mark的基本元素。
  • tRestrict 层 绘制一个圆,Radius 为 1.5mm。用于设计规则检查,以及避免布线覆盖到间隙。
  • tStop 层 绘制一个圆,Radius 为 1.5mm 或更大一点。阻焊,避免覆盖,并提供良好的对比度。
这样就完成了最简单的 Fiducial Mark。一切为了机器····

=========================================================================

实际上PCB绘制存在各种情况,简单的就如上面这个。
复杂的·····嗯,一般画PCB的用不上管这些。如果需要你自己弄,就要多费点功夫了。
Fiducial Mark 分两类,一是全局的,另一种就是局部的。
全局的用于单块的板子或者拼板。这个就不多说了,如果有需要,可以自己搜 Fiducial Mark Design Guidelines 来看,俺参照的是 Accutron 公司的。

局部的用于引脚 pitch 小于 20mil 的 IC 的精确定位,但实际上 大于20mil的情况也要使用。如果需要(比如旋转)则需要两个,对角放置。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确实一般画PCB的用不上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