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考电压的问题,下面的两个电路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1.通过线性稳压元器件

2.通过稳压二极管

请问:上面的两幅电路图中Vref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第一个Vref与VCC相等,第二个主要由D2稳压管决定

网友A:
一个是串联型,一个是并联型。如果它们的参考源相同,且其它电路没有误差的话,可以不考虑它个稳定性的差别。

串联型稳压,不管负载用不用电,它都需要一定的维持电流。它的输出电阻(或阻抗)由稳压管性能决定。
在输出波纹上,它由稳压管的等效交流电阻决定。
并联型稳压,如果不计自身耗电,它将不需要维持电流,没有功耗。当然实际器件总是有功耗的,它由IC的设计方法及技术有关。如现在出的低静态电源的稳压器。它的输出电阻,是由内部放大器决定。在输出波纹上,它由内部的放大器决定。

一般来讲,并联型 稳压器可以做到性远比串联型好,-----特别是串联稳压使用PN结击穿方法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串联型,一个是并联型。如果它们的参考源相同,且其它电路没有误差的话,可以不考虑它个稳定性的差别。

串联型稳压,不管负载用不用电,它都需要一定的维持电流。它的输出电阻(或阻抗)由稳压管性能决定。
在输出波纹上,它由稳压管的等效交流电阻决定。
并联型稳压,如果不计自身耗电,它将不需要维持电流,没有功耗。当然实际器件总是有功耗的,它由IC的设计方法及技术有关。如现在出的低静态电源的稳压器。它的输出电阻,是由内部放大器决定。在输出波纹上,它由内部的放大器决定。

一般来讲,并联型 稳压器可以做到性远比串联型好,-----特别是串联稳压使用PN结击穿方法时。

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