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 + OpenWRT 无线摄像头监控和图像处理

楼主:
诚然,可以使用OpenCV的linux版本把该功能做到嵌入式设备当中,然而当处理复杂的时候就需要在服务器平台上进行图像处理运算,本文尝试简单实现这一功能

【OpenWRT】
OpenWRT是广泛使用的开源路由器操作系统,因为开源所以强大。

手头有一台MW151路由,据悉该路由与TP-Link 703n的区别只是USB口,改装升级内存和flash,刷上703n的OpenWRT固件,一台适宜开发的设备诞生了。

【步骤:路由】

路由器上的原材料:
703n固件
mjpeg-streamer软件
免驱摄像头(笔者使用的是某宝上淘来的东芝笔记本拆机摄像头)
首先要实现图像传输需要在路由上挂载USB摄像头,本文挂出来的路由固件已经有具有相应组件(kmod-video-core和kmod-video-uvc)。
1.安装mjpeg-streamer讲软件解压,把其中的www目录放到路由器的www目录下,改名为camwww,向路由器上传文件可以用WinSCP,重启路由
2.插好摄像头开机,启动mjpeg-streamer,ssh登陆路由(可以用Putty软件ssh登录)输入以下命令

mjpg_streamer -i "input_uvc.so  -d /dev/video0" -o "output_http.so -p 8080 -w /www/camwww"

8080指视频流使用端口,可以自定义,其余选项为默认分辨率640x480,30fps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定义,例如

mjpg_streamer -i "input_uvc.so -f 15 -r 320*240 -d /dev/video0" -o "output_http.so -p 8080 -w /www/camwww"

表示分辨率320x240,15fps

这时候可以看到摄像头的LED被点亮,结束操作时在SSH窗口中按Ctrl+C键可退出mjpg-streamer

此时用浏览器(建议用火狐)连接路由器打开以下地址,可以查看摄像头的实时图像

http://192.168.10.1:8080/?action=stream

至此,OpenWRT已经实现挂载摄像头进行无线监控

【步骤:OpenCV】
电脑是已经安装好Visual Studio 2013并配置好OpenCV 2.4.10

要用OpenCV对路由器传输的实时图像进行处理,只需要让程序从网页获取图像,在while循环里不断把采集的图像转换成Mat矩阵(新版本的OpenCV正在逐步淘汰IplImage结构体)既可,令人欣喜的是,OpenCV里的VideoCapture类本身就能从网页获取图像,因此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具体如下:

#include "opencv2/highgui/highgui.hpp"
#include "opencv2/imgproc/imgproc.hpp"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dio.h>
//头文件

using namespace std;
using namespace cv;

/** @function main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Mat src;
        cv::VideoCapture vcap;

        const string address = "http://192.168.10.1:8080/?action=stream?dummy=param.mjpg";

        if (!vcap.open(address))
        {
                cout << "Error opening video stream" << endl;
                return -1;
        }

        cout << "Stream opened" << endl;

        while (1)
        {

                vcap >> src;
                // your code here
                /// Show your results
                namedWindow("Cam", CV_WINDOW_AUTOSIZE);
                imshow("Cam", src);
                if (waitKey(2) == 27)
                        break;
                 // Press "Esc" to exit
        }
        return 0;
}

上文中如果address直接等于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的地址,将不能获取图像,一个解释是,需要让程序知道视频流是jpeg类型,因此“伪造”了一个jpeg文件名

下图是修改OpenCV官网的一个demo,亲测在路由上获取图像可行(分别从笔记本摄像头和路由器挂载的无线摄像头)

网友:
这个好玩,以前在树莓派上折腾过

网友A:
楼主大神,我想请教个问题
代码中有:const string address = "http://192.168.10.1:8080/?action=stream?dummy=param.mjpg";
但是你下面又有 “上文中如果address直接等于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的地址,将不能获取图像,一个解释是,需要让程序知道视频流是jpeg类型,因此“伪造”了一个jpeg文件名”
代码中是mjpg,而你解释的是jpeg。
这个应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
厉害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神,我想请教个问题
代码中有:const string address = "http://192.168.10.1:8080/?action=stream?dummy=param.mjpg";
但是你下面又有 “上文中如果address直接等于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的地址,将不能获取图像,一个解释是,需要让程序知道视频流是jpeg类型,因此“伪造”了一个jpeg文件名”
代码中是mjpg,而你解释的是jpeg。
这个应该如何理解呢,

jpg格式的视频流吧,具体的内容我也不太懂,没有深入了解视频流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