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电路钽电容的使用

楼主:
电路设计要求:由输入5V得到3.3V和2.5V

电路图:

1.建议使用输入旁路电容,10uF的钽电容几乎使用于所有的应用。

2.输出电容对于保持输出电压稳定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必须同时满足最小容值和ESR(等效串联阻值)的要求,如果使用钽电容,LM1117要求输出电容的最小值为10uF。

3.输出的电容值增加提高了回路的稳定性和瞬态响应。输出电容的ESR值必须在0.3欧——22欧之间。在使用可调压的型号时,通常需要使用较大容量的钽电容(22uF钽电容)。

网友:
使用瓷片电容有啥不好的地方?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LDO电路用瓷片电容还是比较多的。没有特别不好。
只是钽电容相对ESR值低一些。

网友:
有些时候LDO用陶瓷电容会振荡,ESR太小会出问题,需要在陶瓷电容上串个0.X-X欧的电阻才行,钽电容或者电解电容都是杠杠地稳定

网友:
固态电解电容也是一种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对这个没有太深的研究,都是根据习惯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