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过流检测

楼主:
我现在要做一个工装,测试一个板子功能是否正常,其中一项是要监视板子的电流,当过流的时候能读取这个电流值并且及时断开板子的电源。我看网上说是用电阻把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然后经运放放大并与基准电压比较,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这是经典做法,简单有效,利用AD就可以准确读取电流大小。串一个小电阻,对系统影响不大。如果怕麻烦,可以用专用的电流检测芯片,它将运放集成进去了,只要串一个小电阻就可以测量了。MAXIM、TI都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经典做法,简单有效,利用AD就可以准确读取电流大小。串一个小电阻,对系统影响不大。如果怕麻烦,可以用专用的电流检测芯片,它将运放集成进去了,只要串一个小电阻就可以测量了。MAXIM、TI都有这样的芯片。

好的,多谢解答!

网友B:
对于已知正常工作电流的系统,可以简单用分立元件打一个过流保护电路即可,用一个LED做指示,再留个串电流表的接口,这么做工装才是常规做法。

网友C:
电流不大,无需隔离的就是加取样电阻。
如果是电流大,需要隔离可以选择霍尔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已知正常工作电流的系统,可以简单用分立元件打一个过流保护电路即可,用一个LED做指示,再留个串电流表的接口,这么做工装才是常规做法。
这个提取电流的电阻值一般设为多大呢?能给个电路的示意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大,无需隔离的就是加取样电阻。
如果是电流大,需要隔离可以选择霍尔器件,
电流在500ma以内,用取样电阻应该就够了吧?
我不太明白的是取样电阻该怎么接,现在是想在板子的电源处加这个过流检测,那取样电阻和负载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看一般取样电阻的一端接运放,另一端接地的。那电阻接运放的一端是直接接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提取电流的电阻值一般设为多大呢?能给个电路的示意图吗?

如果用采样电阻法,采样电阻通常取值很小,然后用运放放大,这个方法用于工装成本太高了。分立元件搭过流保护电路很简单,教材里都有,网上一搜一大把。晶体管基本电路过关的,随手就可以画出。
对于小电流的过流保护,更简单的办法是用自恢复保险,想看电流,再串个电流表/万用表就是。如果楼主的描述没有问题,自恢复保险应该完全适用。

网友:
如果有过流保护电路,在短路的瞬间可能看不到电流读数,所以还要自己写程序实现,电流检测对精度不高用一般的放大器就可以了,电阻使用4欧姆左右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在500ma以内,用取样电阻应该就够了吧?
我不太明白的是取样电阻该怎么接,现在是想在板子的电源处加这个过流检测,那取样电阻和负载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看一般取样电阻的一端接运放,另一端接地的。那电阻接运放的一端是直接接电源吗?

0.5A电流不大,如果是1欧姆电阻,功率是0.25w,电压0.5V,用运放放大6倍,就是3V,要注意的是电阻的功率和散热,否则发热会有些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