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A在分析交流传输特性时,10Hz以下无法显示

楼主: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TINA在分析交流传输特性时,10Hz以下无法显示,哪位遇到过的给小弟解释解释!!!跪谢!!!

网友A:
感觉不显示与频率无关。TINA这软件是专门AC、瞬态、噪声等分析的。难道只能分析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显示与频率无关。TINA这软件是专门AC、瞬态、噪声等分析的。难道只能分析高频。

修改频率后直接把1~10Hz之间的截掉了,但是我看网上的可以显示10Hz以下的,而且我在win7和XP都试过了,一样的效果!

网友B:
你仿真什么的,应该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仿真什么的,应该可以啊现在任意一个电路都不行,最简单的RC滤波器都显示不了!

网友:
分析交流传输特性是干什么的?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UN4TG3$JV6)%5DNLV$7F{3K6.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