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采集语音信号出现诡异杂波,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DSP从AD7606同步采集6路语音信号,代码是使用一个定时器去定时开启中断,进入中断去启动AD转换,然后拿取数据。采集出来的语音信号有电流声。转换成语谱图如下:

横坐标时间,2s,纵坐标频率。

网友:
固定频率是多少?7606的采样平率是多少
===================================

网友:
检查信号链路···

网友:
建议一直开启采样,定时器中断到了,直接读取当前采样值,开启采样后到正常工作需要一点时间稳定,可能干扰信号就是这个开启瞬间的扰动

网友:
我觉得这样做应该如果正常的话不会有问题,但是一般基本的用法应该是用PWM启动转换,用7606的busy信号去触发DSP的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里读数据就可以了。你这样应该是在定时器中断里等待转换完成,查询busy信号,如果这样按说不会有问题。
Ad7606内部有个抗混叠滤波器,看看是不是与那个有关系。你的图可不懂,不会分析

网友:
正解在这里 https冒号//ezchina点analog点com/search点jspa?q=AD7606*&facet=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