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经过放大器之后失真

楼主:
运算放大器使用的是TL072C,放大20倍后波形失真。测试图如下:

测试的波形图,黄色的是测试点1,蓝色是测试点2

问了一下同事,有的说的是PCB的板材。

网友A:
看示波器的信号,频率不高,电压也不高;
蓝色的信号还是比较好的;
还滤除了毛刺;

区别就是,边沿的地方变缓了,改变滤波频率就可以了;
电容缩小10倍先测试下;

网友B:
放大后的波形,比放大前的变化慢了一些,即高频分量损失较大,

将C23改小一点,如果仍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运放的带宽太窄了。

但是,用示波器看波形,最好是让它在屏幕上高低幅值一样 ------ 放大后的信号可以哀减一下,这样才能准确地看出来。

实际上,楼主的上下两个波形是不好区别一致与否的,因为下面的那个线比上面的摆幅大了好多,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2级放大吧,分两次

网友:
地没接好吧!板材问题的话蓝色应该也有失真啊!

网友C:
也许是老眼昏花,我根本没看出来有什么失真。
很正常的输入和输出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老眼昏花,我根本没看出来有什么失真。
很正常的输入和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上升沿变缓了 按理说放大20倍只是幅值的变化 波形应该不变才对

网友E:
好奇怪的电路,R19 R20~~~~还有那个耦合电容~~ 已经是对称双电源了,U4B输出有直流?
R19 还好说,R20(10MEG)用得上么?是不想降低运放的输入阻抗??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波形上升沿变缓了 按理说放大20倍只是幅值的变化 波形应该不变才对
有C23存在,不能说放大20倍。只有频率低到C23的容抗很大,大到可以忽略其并联时,才可以说放大2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怪的电路,R19 R20~~~~还有那个耦合电容~~ 已经是对称双电源了,U4B输出有直流?
R19 还好说,R20(10MEG)用得上么?是不想降低运放的输入阻抗??有意思~~~
估计那些毛刺就是因为对地阻抗太高由环境中噪声信号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大后的波形,比放大前的变化慢了一些,即高频分量损失较大,

将C23改小一点,如果仍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运放的带宽太窄了。

但是,用示波器看波形,最好是让它在屏幕上高低幅值一样 ------ 放大后的信号可以哀减一下,这样才能准确地看出来。

实际上,楼主的上下两个波形是不好区别一致与否的,因为下面的那个线比上面的摆幅大了好多,是看不出来的。

谢谢  确实可以 把电容减小了些 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示波器的信号,频率不高,电压也不高;
蓝色的信号还是比较好的;
还滤除了毛刺;

区别就是,边沿的地方变缓了,改变滤波频率就可以了;
电容缩小10倍先测试下;

谢谢 改变电容值 波形变得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改变电容值 波形变得好多了
恩,那就是这个原因了;电容也有误差的;
总要留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