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 2.51A 之二 CC2530 之 z-stack按键流程

楼主:
1,Z-STACK里面包含了一个OSAL ,所以要为用户分配任务,任务中任何事情的交互都要靠事件,按键也不列外。SampleApp.c中先要注册按键事件,否则事件和响应事件不会关联起来。

事件: 注册事件 搜寻事件发送到OSAL OSAL响应事件

void SampleApp_Init( uint8 task_id )
{
  SampleApp_TaskID = task_id;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INIT;
  SampleApp_TransID = 0;
  // Device hardware initialization can be added here or in main() (Zmain.c).
  // If the hardware is application specific - add it here.
  // If the hardware is other parts of the device add it in main().
#if defined ( BUILD_ALL_DEVICES )
  // The "Demo" target is setup to have BUILD_ALL_DEVICES and HOLD_AUTO_START
  // We are looking at a jumper (defined in SampleAppHw.c) to be jumpered
  // together - if they are - we will start up a coordinator. Otherwise,
  // the device will start as a router.
  if ( readCoordinatorJumper() )
    zgDeviceLogicalType = ZG_DEVICETYPE_COORDINATOR;
  else
    zgDeviceLogicalType = ZG_DEVICETYPE_ROUTER;
#endif // BUILD_ALL_DEVICES
#if defined ( HOLD_AUTO_START )
  // HOLD_AUTO_START is a compile option that will surpress ZDApp
  //  from starting the device and wait for the application to
  //  start the device.
  ZDOInitDevice(0);
#endif
  // Setup for the periodic message's destination address
  // Broadcast to everyone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Broadcas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FFFF;
  // Setup for the flash command's destination address - Group 1
  SampleApp_Flash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fAddrGroup;
  SampleApp_Flash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Flash_DstAddr.addr.shortAddr = SAMPLEAPP_FLASH_GROUP;
  // Fill out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
  SampleApp_epDesc.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epDesc.task_id =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epDesc.simpleDesc
            =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SampleApp_SimpleDesc;
  SampleApp_epDesc.latencyReq = noLatencyReqs;

  // Register the endpoint description with the AF
  afRegister( &SampleApp_epDesc );

  // Register for all key events - This app will handle all key events
  RegisterForKeys( SampleApp_TaskID );

  // By default, all devices start out in Group 1
  SampleApp_Group.ID = 0x0001;
  osal_memcpy( SampleApp_Group.name, "Group 1", 7  );
  aps_AddGroup(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Group );
#if defined ( LCD_SUPPORTED )
  HalLcdWriteString( "SampleApp", HAL_LCD_LINE_1 );
#endif
}

uint8 RegisterForKeys( uint8 task_id )
{
  // Allow only the first task
  if ( registeredKeysTaskID == NO_TASK_ID )
  {
    registeredKeysTaskID = task_id;
    return ( true );
  }
  else
    return ( false );
}

2,按键初始化,这里面主要设置IO的方向和上拉之类的:
void HalKeyInit( void )
{
  /* Initialize previous key to 0 */
  halKeySavedKeys = 0;
  HAL_KEY_SW_6_SEL &= ~(HAL_KEY_SW_6_BIT);    /* Set pin function to GPIO */
  HAL_KEY_SW_6_DIR &= ~(HAL_KEY_SW_6_BIT);    /* Set pin direction to Input */
  HAL_KEY_JOY_MOVE_SEL &= ~(HAL_KEY_JOY_MOVE_BIT); /* Set pin function to GPIO */
  HAL_KEY_JOY_MOVE_DIR &= ~(HAL_KEY_JOY_MOVE_BIT); /* Set pin direction to Input */
  /* Initialize callback function */
  pHalKeyProcessFunction  = NULL;//回调函数暂时还没配置
  /* Start with key is not configured */
  HalKeyConfigured = FALSE;//这里说明还没配置好按键
}

hal_driver.c
void HalDriverInit (void)
{
  /* TIMER */
#if (defined HAL_TIMER) && (HAL_TIMER == TRUE)
  #error "The hal timer driver module is removed."
#endif

  /* ADC */
#if (defined HAL_ADC) && (HAL_ADC == TRUE)
  HalAdcInit();
#endif

  /* DMA */
#if (defined HAL_DMA) && (HAL_DMA == TRUE)
  // Must be called before the init call to any module that uses DMA.
  HalDmaInit();
#endif

  /* AES */
#if (defined HAL_AES) && (HAL_AES == TRUE)
  HalAesInit();
#endif

  /* LCD */
#if (defined HAL_LCD) && (HAL_LCD == TRUE)
  HalLcdInit();
#endif

  /* LED */
#if (defined HAL_LED) && (HAL_LED == TRUE)
  HalLedInit();
#endif

  /* UART */
#if (defined HAL_UART) && (HAL_UART == TRUE)
  HalUARTInit();
#endif
  /* KEY */
#if (defined HAL_KEY) && (HAL_KEY == TRUE)
  HalKeyInit();
#endif
  /* SPI */
#if (defined HAL_SPI) && (HAL_SPI == TRUE)
  HalSpiInit();
#endif
  /* HID */
#if (defined HAL_HID) && (HAL_HID == TRUE)
  usbHidInit();
#endif
}

void HalKeyInit( void )
{
  /* Initialize previous key to 0 */
  halKeySavedKeys = 0;

  HAL_KEY_SW_6_SEL &= ~(HAL_KEY_SW_6_BIT);    /* Set pin function to GPIO */
  HAL_KEY_SW_6_DIR &= ~(HAL_KEY_SW_6_BIT);    /* Set pin direction to Input */

  HAL_KEY_JOY_MOVE_SEL &= ~(HAL_KEY_JOY_MOVE_BIT); /* Set pin function to GPIO */
  HAL_KEY_JOY_MOVE_DIR &= ~(HAL_KEY_JOY_MOVE_BIT); /* Set pin direction to Input */

  /* Initialize callback function */
  pHalKeyProcessFunction  = NULL;

  /* Start with key is not configured */
  HalKeyConfigured = FALSE;
}

3,首先按键模式设置,其次是设置回调函数 onboard.c 中 InitBoard ==》HalKeyConfig干这个事,是中断还是不是中断。其实说中断时定时中断然后查询按键。不是真的按键中断。所以下面的函数有两个参数。
HAL_KEY.C中
void HalKeyConfig (bool interruptEnable, halKeyCBack_t cback)
{
  /* Enable/Disable Interrupt or */
  Hal_KeyIntEnable = interruptEnable;
  /* Register the callback fucntion */
  pHalKeyProcessFunction = cback;
  /* Determine if interrupt is enable or not */
  if (Hal_KeyIntEnable)
  {
    /* Rising/Falling edge configuratinn */
    PICTL &= ~(HAL_KEY_SW_6_EDGEBIT);    /* Clear the edge bit */
    /* For falling edge, the bit must be set. */
  #if (HAL_KEY_SW_6_EDGE == HAL_KEY_FALLING_EDGE)
    PICTL |= HAL_KEY_SW_6_EDGEBIT;
  #endif
    /*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at the port
     * - Enable CPU interrupt
     * - Clear any pending interrupt
     */
    HAL_KEY_SW_6_ICTL |= HAL_KEY_SW_6_ICTLBIT;
    HAL_KEY_SW_6_IEN |= HAL_KEY_SW_6_IENBIT;
    HAL_KEY_SW_6_PXIFG = ~(HAL_KEY_SW_6_BIT);
    /* Rising/Falling edge configuratinn */
    HAL_KEY_JOY_MOVE_ICTL &= ~(HAL_KEY_JOY_MOVE_EDGEBIT);    /* Clear the edge bit */
    /* For falling edge, the bit must be set. */
  #if (HAL_KEY_JOY_MOVE_EDGE == HAL_KEY_FALLING_EDGE)
    HAL_KEY_JOY_MOVE_ICTL |= HAL_KEY_JOY_MOVE_EDGEBIT;
  #endif
    /*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at the port
     * - Enable CPU interrupt
     * - Clear any pending interrupt
     */
    HAL_KEY_JOY_MOVE_ICTL |= HAL_KEY_JOY_MOVE_ICTLBIT;
    HAL_KEY_JOY_MOVE_IEN |= HAL_KEY_JOY_MOVE_IENBIT;
    HAL_KEY_JOY_MOVE_PXIFG = ~(HAL_KEY_JOY_MOVE_BIT);
    /* Do this only after the hal_key is configured - to work with sleep stuff */
    if (HalKeyConfigured == TRUE)
    {
      osal_stop_timerEx(Hal_TaskID, HAL_KEY_EVENT);  /* Cancel polling if active */
    }
  }
  else    /* Interrupts NOT enabled */
  {
    HAL_KEY_SW_6_ICTL &= ~(HAL_KEY_SW_6_ICTLBIT); /* don't generate interrupt */
    HAL_KEY_SW_6_IEN &= ~(HAL_KEY_SW_6_IENBIT);   /* Clear interrupt enable bit */
    osal_set_event(Hal_TaskID, HAL_KEY_EVENT);
   //启动第一次定时按键事件,后面就在Hal_ProcessEvent中 osal_start_timerEx( Hal_TaskID, HAL_KEY_EVENT, 100);//定时出现按键查询事件
  }
  /* Key now is configured */
  HalKeyConfigured = TRUE;
}

调用这个的函数是在onboard.c的InitBoard
void InitBoard( uint8 level )
{
  if( level == OB_COLD )
  {
   // IAR does not zero-out this byte below the XSTACK.
   *(uint8 *)0x0 = 0;
   // Interrupts off
   osal_int_disable( INTS_ALL );
   // Check for Brown-Out reset
   ChkReset();
  }
else  // !OB_COLD
  {
   /* Initialize Key stuff */
   HalKeyConfig(HAL_KEY_INTERRUPT_DISABLE, OnBoard_KeyCallback);
  }
}
到此,按键模式设置和回调函数的指向已经确定了。

4,系统怎么查按键呢?
Hal_ProcessEvent==>HalKeyPoll  这里查到按键值并发送消息
Hal_ProcessEvent也有 osal_start_timerEx,让按键定时查询
这个里面
hal_driver.c:
uint16 Hal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uint16 events )
{
uint8 *msgPtr;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events & SYS_EVENT_MSG
  {
   msgPtr = osal_msg_receive(Hal_TaskID);

   while (msgPtr)
    {
     /* Do something here - for now, just deallocate the msg and move on */

     /* De-allocate */
     osal_msg_deallocate( msgPtr );
     /* Next */
     msgPtr = osal_msg_receive( Hal_TaskID );
    }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if( events & HAL_LED_BLINK_EVENT )
  {
#if (defined (BLINK_LEDS)) &&(HAL_LED == TRUE)
    HalLedUpdate();
#endif /* BLINK_LEDS && HAL_LED */
   return events ^ HAL_LED_BLINK_EVENT;
  }

  if(events & HAL_KEY_EVENT)
  {

#if (defined HAL_KEY) && (HAL_KEY== TRUE)
   /* Check for keys */
   HalKeyPoll();

   /* if interrupt disabled, do next polling */
   if (!Hal_KeyIntEnable)
    {
     osal_start_timerEx( Hal_TaskID, HAL_KEY_EVENT, 100);//定时出现按键查询事件
    }
#endif // HAL_KEY

   return events ^ HAL_KEY_EVENT;
  }

#ifdef POWER_SAVING
  if( events & HAL_SLEEP_TIMER_EVENT )
  {
   halRestoreSleepLevel();
   return events ^ HAL_SLEEP_TIMER_EVENT;
  }
#endif

#ifdef CC2591_COMPRESSION_WORKAROUND
  if( events & PERIOD_RSSI_RESET_EVT )
  {
   macRxResetRssi();
   return (events ^ PERIOD_RSSI_RESET_EVT);
  }
#endif
  /*Nothing interested, discard the message */
return 0;

}

HalKeyPoll 也在hal_key.c中
void HalKeyPoll (void)
{
  uint8 keys = 0;
//这里注意了,ZSTACK的工程师们把这里定义了很多宏,其实我们懂51的,不用那么复杂,直接的吧哪些宏干掉还看得舒服点,哈哈。
if (P0_2 ==0)
  {
    keys |= HAL_KEY_SW_1;////////
  }
  if (!HAL_PUSH_BUTTON1())
  {
    keys |= HAL_KEY_SW_2;////////HAL_KEY_SW_6;
  }
//按键是哪一个放到keys
  /* Invoke Callback if new keys were depressed */
  if (keys && (pHalKeyProcessFunction))
  {
    (pHalKeyProcessFunction) (keys, HAL_KEY_STATE_NORMAL);//这里调用回调函数处理发送keys按键消息到OSAL
  }
}

回调函数,因为查到按键以后必须通知OSAL操作系统有按键事件了,这里调用回调函数 ==〉里面的OnBoard_SendKeys 来发送按键事件。
void OnBoard_KeyCallback ( uint8 keys, uint8 state )
{
  uint8 shift;
  (void)state;

  shift = (keys & HAL_KEY_SW_6) ? true : false;

  if ( OnBoard_SendKeys( keys, shift ) != ZSuccess ) //
  {
    // Process SW1 here
    if ( keys & HAL_KEY_SW_1 )  // Switch 1
    {
    }
    // Process SW2 here
    if ( keys & HAL_KEY_SW_2 )  // Switch 2
    {
    }
    // Process SW3 here
    if ( keys & HAL_KEY_SW_3 )  // Switch 3
    {
    }
    // Process SW4 here
    if ( keys & HAL_KEY_SW_4 )  // Switch 4
    {
    }
    // Process SW5 here
    if ( keys & HAL_KEY_SW_5 )  // Switch 5
    {
    }
    // Process SW6 here
    if ( keys & HAL_KEY_SW_6 )  // Switch 6
    {
    }
  }
}
onboard.c中:
*********************************************************************/
uint8 OnBoard_SendKeys( uint8 keys, uint8state )
{
keyChange_t *msgPtr;

  if( registeredKeysTaskID != NO_TASK_ID )
  {
   // Send the address to the task
   msgPtr = (keyChange_t *)osal_msg_allocate( sizeof(keyChange_t) );
   if ( msgPtr )
    {
     msgPtr->hdr.event = KEY_CHANGE;
     msgPtr->state = state;
     msgPtr->keys = keys;

     osal_msg_send( registeredKeysTaskID, (uint8 *)msgPtr );
    }
   return ( ZSuccess );
  }
else
   return ( ZFailure );
}

到此,按键的消息到了OSAL
5,下面就是响应消息:
SampleApp.c中调用SampleApp_ProcessEvent响应按键消息

uint16 SampleApp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SampleApp_TaskID );
    while ( MSGpkt )
    {
      switch ( MSGpkt->hdr.event )
      {
        // Received when a key is pressed
        case KEY_CHANGE:
          SampleApp_HandleKeys( ((keyChange_t *)MSGpkt)->state, ((keyChange_t *)MSGpkt)->keys );
          break;
        // Received when a messages is received (OTA) for this endpoint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SampleApp_MessageMSGCB( MSGpkt );
          break;
        // Received whenever the device changes state in the network
        case ZDO_STATE_CHANGE:
          SampleApp_NwkState = (devStates_t)(MSGpkt->hdr.status);
          if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ZB_COORD)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ROUTER)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END_DEVICE) )
          {
            // Start sending the periodic message in a regular interval.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
          }
          else
          {
            // Device is no longer in the network
          }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lease the memory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pkt );
      // Next - if one is available
      MSGpkt = (afIncomingMSGPacket_t *)osal_msg_receive( SampleApp_TaskID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Send a message out - This event is generated by a timer
  //  (setup in SampleApp_Init()).
  if ( events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
  {
    // Send the periodic message
    SampleApp_SendPeriodicMessage();

    // Setup to send message again in normal period (+ a little jitter)
    osal_start_timerEx( SampleApp_TaskID,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TIMEOUT + (osal_rand() & 0x00FF))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AMPLEAPP_SEND_PERIODIC_MSG_EVT);
  }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return 0;
}

/*********************************************************************
* Event Generation Functions
*/
/*********************************************************************
* @fn      SampleApp_HandleKeys
*
* @brief   Handles all key events for this device.
*
* @param   shift - true if in shift/alt.
* @param   keys - bit field for key events. Valid entries:
*                 HAL_KEY_SW_2
*                 HAL_KEY_SW_1
*
* @return  none
*/
void SampleApp_HandleKeys( uint8 shift, uint8 keys )
{
  (void)shift;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 keys & HAL_KEY_SW_1 )
  {
    /* This key sends the Flash Command is sent to Group 1.
     * This device will not receive the Flash Command from this
     * device (even if it belongs to group 1).
     */
    SampleApp_SendFlashMessage( SAMPLEAPP_FLASH_DURATION );
  }

  if ( keys & HAL_KEY_SW_2 )
  {
    /* The Flashr Command is sent to Group 1.
     * This key toggles this device in and out of group 1.
     * If this device doesn't belong to group 1, this application
     * will not receive the Flash command sent to group 1.
     */
    aps_Group_t *grp;
    grp = aps_FindGroup(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FLASH_GROUP );
    if ( grp )
    {
      // Remove from the group
      aps_RemoveGroup(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FLASH_GROUP );
    }
    else
    {
      // Add to the flash group
      aps_AddGroup(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Group );
    }
  }
}

就这几点,还有中间一些蓝色标记的细节。复杂。疏理了下好像是简单了点。贻笑大方了。

网友:
写微博啊,内容太少了。。。。。。。。。。。。。。。。。。。。。。。。。。。。。。。。。。。

网友:
挺好的 论坛可以弄个说说之类功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