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报警程序,总是不能运行

楼主:
主函数是超声波测距函数,我想加个报警程序,距离30-50蜂鸣器响,距离30一下蜂鸣器响(频率加快)。我现在运行是,只能刷新一遍距离,第二次就卡住了,是不是distance没有读取到beep函数

程序如下(节选)

//延时

void delay_1ms(uint m)

{

     uint x,y;

for(x=m;x>0;x--)

  for(y=110;y>0;y--);

}

//频率大点的蜂鸣器

void beeplong()

{

uint n;

   for(;n>0;n--)

        delay_1ms(1000);

spk=0;

delay_1ms(1000);

spk=1;

}

//频率小点的蜂鸣器

void beepshort()

{

    uint n;

     for(;n>0;n--)

  delay_1ms(500);

spk=0;

delay_1ms(500);

spk=1;

}

//蜂鸣器

void beep()

{

     if(50>=distance>=30)

  beeplong();

else if (distance<30)

         beepshort();

      else  delay_1ms(1);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rw=0;

while(1)

{

      lcdInit();

TMOD=0x11;

TH0=0;

TL0=0;

Trig=0;

Echo=0;

start();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count();

delay(120);

beep();

   }

}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n 为什么在函数里面没有赋值

网友:
for后面是不是 应该加大括号 {}

网友:
没有看到中断部分呢?难道没有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