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简单性能强大的心电采集电路

楼主:
       这人体心电信号采集电路是刚开始接触模拟电路时,出于爱好,拿了TI的方案和样片DIY出来的。前端的差分电路是TI的INA118仪表放大器,后级滤波电路用了OPA2604精密运放,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容易调试,有这方面爱好的朋友也可以玩一玩,欢迎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这个时代了还有自己做的PCB很强啊。。。。。。。。。。。。。。。。。。。。。。。。。。。。。。。。。。。

网友:
做的非常精彩啊!

网友:
效果很不错,波形清晰,比关反射方式效果好多了。

网友:
看上去高大上呀

网友A:
这波形已经严重变形了~没法分析!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强大  一直想搞 但就是没有实施起来

网友:
这个可以啊!!!当年在学校的时候也玩

网友B:
波形失真太严重了

网友:
楼主可以讲讲原理啊。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波形已经严重变形了~没法分析!

波形还好不,心电的QRS波,ST段,T波和P波都出来了,有几幅图波形是倒过来了,因为信号采集的左右手交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失真太严重了
第一副图片的波形是正确的,只是工频噪声大了一点,后面的波形是左右手交叉了,所有波形才倒过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形还好不,心电的QRS波,ST段,T波和P波都出来了,有几幅图波形是倒过来了,因为信号采集的左右手交叉了啊对,就第一张示波器的波形比较正常,虽然工频严重了些,后面的2张都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讲讲原理啊。
嗯,人的心脏好比一个泵,心脏收缩和舒张时会产生微弱的电信号,这就是心电信号了,并通过人体肌肉传输到肌肤表面,形成1mv左右电压,只要设计一个比较精密的差分电路,测人体不同部位,就可以得出心电信号了。电路相对比较简单,差分和滤波就可以了哦

网友C:
这个电路相对比较简单,前端和滤波器都是比较初级的,也仅够于学习交流使用,并不能用于做诊断和产品设计要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相对比较简单,前端和滤波器都是比较初级的,也仅够于学习交流使用,并不能用于做诊断和产品设计要求哦

这个已经是基本雏形了,产品的话变化也不会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