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 2.5.1A 之三 CC2530 之 z-stack LED处理

楼主:
                                    Z-STACK 2.5.1A LED处理
具体就是这样:
HalLedSet              LED有设置一个动作模式(不包括开关)
HalLedOnOff            LED开关动作模式
HalLedBlink             LED闪烁
HalLedUpdate           LED在事件处理函数中的处理(因为要闪烁,所以要不断地在事件中处理,直到停止闪烁)
头文件 hal_led.h 定义了几个宏和函数声明
/* LEDS- The LED number is the same as the bit position */
#defineHAL_LED_1     0x01
#defineHAL_LED_2     0x02
#defineHAL_LED_3     0x04
#defineHAL_LED_4     0x08
#defineHAL_LED_ALL   (HAL_LED_1 | HAL_LED_2 |HAL_LED_3 | HAL_LED_4)
/*Modes */
#defineHAL_LED_MODE_OFF     0x00
#defineHAL_LED_MODE_ON      0x01
#defineHAL_LED_MODE_BLINK   0x02
#defineHAL_LED_MODE_FLASH   0x04
#defineHAL_LED_MODE_TOGGLE  0x08
/*Defaults */
#defineHAL_LED_DEFAULT_MAX_LEDS      4
#defineHAL_LED_DEFAULT_DUTY_CYCLE    5
#defineHAL_LED_DEFAULT_FLASH_COUNT   50
#defineHAL_LED_DEFAULT_FLASH_TIME    1000
externvoid HalLedInit( void );
externuint8 HalLedSet( uint8 led, uint8 mode );
externvoid HalLedBlink( uint8 leds, uint8 cnt, uint8 duty, uint16 time );
externvoid HalLedEnterSleep( void );
externvoid HalLedExitSleep( void );
externuint8 HalLedGetState ( void );
led.c
//LED控制结构体
/* LEDcontrol structure */
typedefstruct {
  uint8 mode;       /* Operation mode  操作模式*/
  uint8 todo;       /* Blink cycles left  剩余闪烁周期*/
  uint8 onPct;      /* On cycle percentage 开周期百分比*/
  uint16 time;      /* On/off cycle time (msec) 开关周期(毫秒)*/
  uint32 next;      /* Time for next change 下次改变时间*/
}HalLedControl_t;
typedefstruct
{
  HalLedControl_t HalLedControlTable[HAL_LED_DEFAULT_MAX_LEDS];
  uint8           sleepActive;
}HalLedStatus_t;
uint8HalLedSet (uint8 leds, uint8 mode)
{
#if(defined (BLINK_LEDS)) && (HAL_LED == TRUE)
  uint8 led;
  HalLedControl_t *sts;
  switch (mode)
  {
    case HAL_LED_MODE_BLINK:
      /* Default blink, 1 time, D% duty cycle*/
      HalLedBlink (leds, 1,HAL_LED_DEFAULT_DUTY_CYCLE, HAL_LED_DEFAULT_FLASH_TIME);
      break;
    case HAL_LED_MODE_FLASH:
      /* Default flash, N times, D% duty cycle*/
      HalLedBlink (leds,HAL_LED_DEFAULT_FLASH_COUNT, HAL_LED_DEFAULT_DUTY_CYCLE,HAL_LED_DEFAULT_FLASH_TIME);
      break;
    case HAL_LED_MODE_ON:
    case HAL_LED_MODE_OFF:
    case HAL_LED_MODE_TOGGLE:
      led = HAL_LED_1;
      leds &= HAL_LED_ALL;
      sts = HalLedStatusControl.HalLedControlTable;
      while (leds)
      {
        if (leds & led)
        {
          if (mode != HAL_LED_MODE_TOGGLE)
          {
            sts->mode = mode;  /* ON or OFF */
          }
          else
          {
            sts->mode ^= HAL_LED_MODE_ON;  /* Toggle */
          }
          HalLedOnOff (led, sts->mode);
          leds ^= led;
        }
        led <<= 1;
        sts++;
      }
      break;
    default:
      break;
  }
#elif(HAL_LED == TRUE)
  LedOnOff(leds, mode);
#else
  // HAL LED is disabled, suppress unusedargument warnings
  (void) leds;
  (void) mode;
#endif/* BLINK_LEDS && HAL_LED   */
  return ( HalLedState );
}
/***********************************************************************
* HalLedBlink LED闪烁模式,这个函数如果是ON,OFF就一次搞定,如果是闪烁,就还在其他地方周期性的处理LED
*
* @brief  Blink the leds
*
* @param  leds       - bit mask value ofleds to be blinked
*         numBlinks  - number of blinks
*         percent    - the percentage ineach period where the led
*                       will be on
*         period     - length of each cyclein milliseconds
*
* @return None
***********************************************************************/
voidHalLedBlink (uint8 leds, uint8 numBlinks, uint8 percent, uint16 period)
{
#if(defined (BLINK_LEDS)) && (HAL_LED == TRUE)
  uint8 led;
  HalLedControl_t *sts;
  if (leds && percent &&period)
  {
    if (percent < 100)
    {
      led = HAL_LED_1;
      leds &= HAL_LED_ALL;
      sts = HalLedStatusControl.HalLedControlTable;
      while (leds)
      {
        if (leds & led)
        {
          /* Store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ledbefore going to blinking if not already blinking */
          if(sts->mode
              preBlinkState|= (led & HalLedState);
          sts->mode  = HAL_LED_MODE_OFF;                    /* Stop previous blink */
          sts->time  = period;                              /* Time for oneon/off cycle */
          sts->onPct = percent;                             /* % of cycle LEDis on */
          sts->todo  = numBlinks;                           /* Number of blinkcycles */
          if (!numBlinks) sts->mode |=HAL_LED_MODE_FLASH;  /* Continuous */
          sts->next =osal_GetSystemClock();                /*Start now */
          sts->mode |=HAL_LED_MODE_BLINK;                  /*Enable blinking */
          leds ^= led;
        }
        led <<= 1;
        sts++;
      }
      // Cancel any overlapping timer for blinkevents
      osal_stop_timerEx(Hal_TaskID,HAL_LED_BLINK_EVENT);
      osal_set_event (Hal_TaskID,HAL_LED_BLINK_EVENT);
    }
    else
    {
      HalLedSet (leds, HAL_LED_MODE_ON);                    /* >= 100%, turn on */
    }
  }
  else
  {
    HalLedSet (leds, HAL_LED_MODE_OFF);                     /* No on time, turn off */
  }
#elif(HAL_LED == TRUE)
  percent = (leds & HalLedState) ?HAL_LED_MODE_OFF : HAL_LED_MODE_ON;
  HalLedOnOff (leds, percent);                              /* Toggle */
#else
  // HAL LED is disabled, suppress unusedargument warnings
  (void) leds;
  (void) numBlinks;
  (void) percent;
  (void) period;
#endif/* BLINK_LEDS && HAL_LED */
}
这里调用HalLedUpdate周期性的处理闪烁
uint16Hal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uint8 *msgPtr;

  (void)task_id;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msgPtr = osal_msg_receive(Hal_TaskID);
    while (msgPtr)
    {
      /* Do something here - for now, justdeallocate the msg and move on */
      /* De-allocate */
      osal_msg_deallocate( msgPtr );
      /* Next */
      msgPtr = osal_msg_receive( Hal_TaskID );
    }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if ( events & HAL_LED_BLINK_EVENT )
  {
#if(defined (BLINK_LEDS)) && (HAL_LED == TRUE)
    HalLedUpdate();//这里调用HalLedUpdate周期性的处理闪烁
#endif/* BLINK_LEDS && HAL_LED */
    return events ^ HAL_LED_BLINK_EVENT;
  }
  if (events & HAL_KEY_EVENT)
  {
#if(defined HAL_KEY) && (HAL_KEY == TRUE)
    /* Check for keys */
    HalKeyPoll();
    /* if interrupt disabled, do next polling*/
    if (!Hal_KeyIntEnable)
    {
      osal_start_timerEx( Hal_TaskID,HAL_KEY_EVENT, 100);
    }
#endif// HAL_KEY
    return events ^ HAL_KEY_EVENT;
  }
#ifdefPOWER_SAVING
  if ( events & HAL_SLEEP_TIMER_EVENT )
  {
    halRestoreSleepLevel();
    return events ^ HAL_SLEEP_TIMER_EVENT;
  }
#endif
#ifdefCC2591_COMPRESSION_WORKAROUND
  if ( events & PERIOD_RSSI_RESET_EVT )
  {
    macRxResetRssi();
    return (events ^ PERIOD_RSSI_RESET_EVT);
  }
#endif

  /* Nothing interested, discard the message */
  return 0;
}
voidHalLedUpdate (void)
{
  uint8 led;
  uint8 pct;
  uint8 leds;
  HalLedControl_t *sts;
  uint32 time;
  uint16 next;
  uint16 wait;
  next = 0;
  led  =HAL_LED_1;
  leds = HAL_LED_ALL;
  sts = HalLedStatusControl.HalLedControlTable;
  /* Check if sleep is active or not */
  if (!HalLedStatusControl.sleepActive)
  {
    while (leds)
    {
      if (leds & led)
      {
        if (sts->mode &HAL_LED_MODE_BLINK)
        {
          time = osal_GetSystemClock();
          if (time >= sts->next)
          {
            if (sts->mode &HAL_LED_MODE_ON)
            {
              pct = 100 - sts->onPct;               /* Percentage of cycle for off*/
              sts->mode &=~HAL_LED_MODE_ON;        /* Say it's noton */
              HalLedOnOff (led,HAL_LED_MODE_OFF);  /* Turn it off */
              if (!(sts->mode &HAL_LED_MODE_FLASH))
              {
                sts->todo--;                        /* Not continuous,reduce count */
              }
            }
            else if ( (!sts->todo)&& !(sts->mode & HAL_LED_MODE_FLASH) )
            {
              sts->mode ^=HAL_LED_MODE_BLINK;      /* No moreblinks */
            }
            else
            {
              pct = sts->onPct;                     /* Percentage of cycle foron */
              sts->mode |=HAL_LED_MODE_ON;         /* Say it's on*/
              HalLedOnOff (led,HAL_LED_MODE_ON);   /* Turn it on */
            }
            if (sts->mode &HAL_LED_MODE_BLINK)
            {
              wait = (((uint32)pct *(uint32)sts->time) / 100);
              sts->next = time + wait;
            }
            else
            {
              /* no more blink, no more wait */
              wait = 0;
              /* After blinking, set the LEDback to the state before it blinks */
              HalLedSet (led, ((preBlinkState& led)!=0)?HAL_LED_MODE_ON:HAL_LED_MODE_OFF);
              /* Clear the saved bit */
              preBlinkState &= (led ^0xFF);
            }
          }
          else
          {
            wait = sts->next - time;  /* Time left */
          }
          if (!next || ( wait && (wait< next) ))
          {
            next = wait;
          }
        }
        leds ^= led;
      }
      led <<= 1;
      sts++;
    }
    if (next)
    {
      osal_start_timerEx(Hal_TaskID,HAL_LED_BLINK_EVENT, next);   /* Scheduleevent */
    }
  }
}
voidHalLedOnOff (uint8 leds, uint8 mode)
{
  if (leds & HAL_LED_1)
  {
    if (mode == HAL_LED_MODE_ON)
    {
      HAL_TURN_ON_LED1();
    }
    else
    {
      HAL_TURN_OFF_LED1();
    }
  }
  if (leds & HAL_LED_2)
  {
    if (mode == HAL_LED_MODE_ON)
    {
      HAL_TURN_ON_LED2();
    }
    else
    {
      HAL_TURN_OFF_LED2();
    }
  }
  if (leds & HAL_LED_3)
  {
    if (mode == HAL_LED_MODE_ON)
    {
      HAL_TURN_ON_LED3();
    }
    else
    {
      HAL_TURN_OFF_LED3();
    }
  }
  if (leds & HAL_LED_4)
  {
    if (mode == HAL_LED_MODE_ON)
    {
      HAL_TURN_ON_LED4();
    }
    else
    {
      HAL_TURN_OFF_LED4();
    }
  }
  /* Remember current state */
  if (mode)
  {
    HalLedState |= leds;
  }
  else
  {
    HalLedState &= (leds ^ 0xFF);
  }
}
#endif/* HAL_LED */
/**********************************************************************
* @fn     HalGetLedState
*
* @brief  Dim LED2 - Dim (set level) of LED2
*
* @param  none
*
* @return led state
***********************************************************************/
uint8HalLedGetState ()
{
#if(HAL_LED == TRUE)
  return HalLedState;
#else
  return 0;
#endif
}

撇开ZSTACK的处理方式,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只要一个LED亮灭,直接就可以用51的方法,给 1和0就OK
如果要闪烁一段时间,那最好注册一个事件,然后用定时器激活事件,这样在事件处理函数中处理。

网友:
感谢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开发ZigBee是使用IAR embedded 还是Keil c51

网友:
好像开发ZigBee均推荐IAR,主要是ZigBee的协议栈在IAR中比较好用。

网友:
恩,TI就是用IAR写的。所以很少人去改。那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