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功耗MCU是怎么炼出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现在几乎每一种单片机都说自己是超低功耗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低功耗,是超低功耗

网友:
超低功耗真是很难调的,我们的项目都是几十uA级别,再小就很少做了。
每次都是从时钟到端口,还有各种寄存器一个个测试。
上次AD转换的时候,有几个寄存器打开后没关闭,就多耗了几十uA的,最后一个个关闭寄存器,才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