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帮助,急急急stm32的问题,大神在哪???

楼主:
今天遇见两个问题下面是问题1.打开文件工程无法运行调试恳请大神指导

网友:
今天遇见两个问题下面是问题2.新建文件工程无法运行调试,总是有错误,怎么回事啊。。。。。。哪个大神帮一下忙。。。。。

网友:
是不是没选择器件

网友:
你的Keil没有正确安装,没有找到工具链。多半你的Keil是从其它地方复制过来的,需要修改Keil下的TOOLS.INI文件,把里面的目录改一下,如:

[ARM]
PATH="e:\Keil\ARM\"

网友:
楼主的Keil编译器,路径不对或没有指定,解决两种方法,重装或在MDK中重新指定路径

网友:
是不是你在MDK ARM的基础上又安装了MDK C51啊。。。重新装过MDK ARM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