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仿真后总是no extended dataflow license exists@【FPGA/CPLD】

楼主:
code反复检查了应该没有问题 compile之后 同时simulate counter.vhd 和 counter.tb.vhd后不弹出波形页面,这时候再打开simulate 就只剩counter.vhd了
看了一些帖子,说出现no extended dataflow license exists 是signal matching有问题,但这么简单的一个小程序不应该啊

网友:
这是tb的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_0_to_5_tb IS
END count_0_to_5_tb;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count_0_to_5_tb IS

    COMPONENT count_0_to_5
    PORT(clk : IN  std_logic;
         count : buffer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reset_n : IN  std_logic;
                        Q: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signal clk : std_logic := '0';
   signal reset_n : std_logic := '1';

   signal count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Q: std_logic;

   constant clk_period : time := 1 ms;
BEGIN

   uut: count_0_to_5 PORT MAP (
          clk => clk,
          count => count,
          reset_n => reset_n,
                         Q => Q
        );

   clk_process :process
   begin
        clk <= '0';
        wait for clk_period/2;
        clk <= '1';
        wait for clk_period/2;
   end process;

  stim_proc: process
   begin
        wait for 1 ms;
        reset_n <='0';
        wait for 1 ms;
        reset_n <='1';

  end process;

END;

网友:
这是0-5 counter,Q用来表示有没有数到5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_0_to_5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count : buffer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reset_n :in std_logic;
                Q: out std_logic
      );
end count_0_to_5;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count_0_to_5 is

begin

process(clk,reset_n)
begin

  if(rising_edge(clk)) then
    if (count="101")then
            count<=(others=>'0');

         else count<=count + '1';

         end if;
  end if;

  if (count="101") then
     Q<='1';
  else Q<='0';
  end if;

  if(reset_n='1') then
     count<=(others=>'0');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

网友:
晤。。。真的没人吗

网友:
要先看文件编译能否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