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编译可变参数长度的宏定义出错~求助啊~

楼主:
5芯积分
本来在QT下编译的程序移植过来的,在QT下正常的代码如下:
#define OUTPUT_DEBUG_INFO       //向终端输入调试信息

#ifdef OUTPUT_DEBUG_INFO
    #define DPWarning(str,arg...)     qWarning(str,## arg)
#else
    #define DPWarning(str)
#endif

我移植程序到DSP运行,用CCS3.3死活编译不过去,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设置什么东西~
或者其他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种可变参数长度的宏定义~求指导~~

网友A:
如果无所谓的话,我有时会索性……

#define DPWarning     qWar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无所谓的话,我有时会索性……

#define DPWarning     qWarning

这样的话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