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屏半透明效果的实现

楼主:
之前一直觉得半透明的效果很炫,自己一直是比较喜欢UI的,哈哈,可以装装X啊。
下面是我实现的程序。
//   B  背景点的颜色
//   P  前景点的颜色
//   Alpha2 前景透明度 (0-100)
u16 Point_Mix(u16 B,u16 P,u8 Alpha2)
{
                u16  RGB_R1,RGB_G1,RGB_B1;
                u16  RGB_R2,RGB_G2,RGB_B2;
                u16  RGB_C;

                RGB_R2=((P>>11)&0x1F)*Alpha2/100;
                RGB_G2=((P>>5)&0x3F)*Alpha2/100;
                RGB_B2=(P&0x1F)*Alpha2/100;

                RGB_R1 = ((B>>11)&0x1F)*(100-Alpha2)/100;
                RGB_G1 = ((B>>5)&0x3F)*(100-Alpha2)/100;
                RGB_B1 = (B&0x1F)*(100-Alpha2)/100;

                RGB_C = ((RGB_R1+RGB_R2)<<11)+((RGB_G1+RGB_G2)<<5)+(RGB_B1+RGB_B2);

                return RGB_C;
}
现在不用多少内存了,你只要在画点前,先读取,然后再进行混合,再写入就好了。

/****************************************************************************
* 名    称:void ili9320_SetPoint(u16 x,u16 y,u16 point)
* 功    能:在指定座标画点
* 入口参数:x      行座标
*           y      列座标
*           point  点的颜色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ili9320_SetPoint(10,10,0x0fe0);
****************************************************************************/
void ili9320_SetPoint(u16 x,u16 y,u16 point)
{
        u16 B,C;
  if ( (x>320)||(y>240) ) return;
        if(Point_Alpha==100)
        {
                ili9320_SetCursor(x,y);
                LCD_WriteRAM_Prepare();
                LCD_WriteRAM(point);
        }
        else
        {
                B=ili9320_GetPoint(x,y);           //先读点
                C=Point_Fix(B,point,Point_Alpha);  //混合
                ili9320_SetCursor(x,y);            //设置坐标点
                LCD_WriteRAM_Prepare();
                LCD_WriteRAM(C);                   //写入
       }
}
主程序里面的实现方法

                  Point_Alpha=50;
                  GUI_Circle(100,150,40,Red,1);
                  Point_Alpha=80;
                  GUI_Circle(140,150,40,Yellow,1);
                  Point_Alpha=50;
                  GUI_Circle(180,150,40,Black,1);
记得要是现实时,最底层的画点调用上面的函数即可。我因为用的是神舟3开发板,没单独整理个工程出来。所以我就没上传程序了
下面是我的效果图

网友A:
不错,不过这样弄两幅图片的话估计计算会很慢,算法要好好优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这样弄两幅图片的话估计计算会很慢,算法要好好优化下,

怎么优化,差别就在开辟内存空间的话,背景点的数据从ram,另外一个是直接从lcd读取点的数据。
因为程序都好简单了 就加减乘除啊。除非那一段混合的用汇编来写咯

网友B:
效果不错,应该是读取要写入的地方与要写入的数据进行运算后写入,用单片机会不会速度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错,应该是读取要写入的地方与要写入的数据进行运算后写入,用单片机会不会速度很慢。。。。。。。。。。。。

恩,不过用stm32 感觉还行了。因为你不会刷得很频繁啊,如果只是几个简单的按键很快的

网友:
做得很好。
LCD控制时,加上读屏里的数据,控制会更灵活。

网友:
很不错的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