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L-KL26Z】USB键盘测试

楼主:
KL26Z带有USB接口,可以做USB设备。我们在YL-KL26Z开发板上,先试试USB键盘的使用。还是利用Mbed,几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USB键盘。按下K3,输出“Hello World from Mbed”;按下K4,输出字母s。可以先打开记事本,在按下K3或K4,就可以在记事本上看到输出了。

#include "mbed.h"
#include "USBKeyboard.h"

DigitalIn Key1(PTD6);
DigitalIn Key2(PTA4);

uint8_t cnt = 0;

//USBKeyboard
USBKeyboard keyboard;

int main(void) {
    while (1) {
      if(Key1 == 0)
      {
        keyboard.printf("Hello World from Mbed\r\n");
      }
      if(Key2 == 0)
      {
        keyboard.keyCode('s', 0);
      }
      wait(0.1);
    }
}

网友A:
昨天在freescaleic逛的时候看见标题很眼熟。倒不会较真,只是很奇怪,都是混社区的怎么这么没有规矩,是同一个人注明首发,不是一个人注明转载,我当然不是版主,不需要遵守江湖道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在freescaleic逛的时候看见标题很眼熟。倒不会较真,只是很奇怪,都是混社区的怎么这么没有规矩,是同一个人注明首发,不是一个人注明转载,我当然不是版主,不需要遵守江湖道义呵呵。

不好意思了,都是我发的,FreeScale的例子在那边发的多些,这里是选择性的发了几个。

网友B:
万恶的回复可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恶的回复可见😓

网友:
萨达萨达萨达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