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些ADC分类及特点吧

楼主:
     在仪器仪表系统中,常常需要将检测到的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如:温度、压力、流量、速度、光强等转变成离散的数字量,才能输入到计算机中进行处理。这些模拟量经过传感器转变成电信号(一般为电压信号),经过放大器放大后,就需要经过一定的处理变成数字量。实现模拟量到数字量转变的设备通常成为模数转换器(ADC),简称A/D。

      随着集成电路的飞速发展,A/D转换器的新设计思想和制造技术层出不穷。为满足各种不同的检测及控制需要而设计的结构不同、性能各异的A/D转换器应运而生。

下面讲讲A/D转换器的基本原理和分类。

     根据A/D转换器的原理可将A/D转换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型A/D转换器,将输入的电压信号直接转换成数字代码,不经过中间任何变量;另一类是间接型A/D转换器,将输入的电压转变成某种中间变量(时间、频率、脉冲宽度等),然后再将这个中间量变成数字代码输出。

   尽管A/D转换器的种类很多,但目前广泛应用的主要有三种类型:逐次逼近式A/D转换器、双积分式A/D转换器、V/F变换式A/D转换器。另外,近些年有一种新型的Σ-Δ型A/D转换器异军突起,在仪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逐次逼近式(SARA/D转换器(SAR)的基本原理是:将待转换的模拟输入信号与一个推测信号进行比较,根据二者大小决定增大还是减小输入信号,以便向模拟输入信号逼进。推测信号由D/A转换器的输出获得,当二者相等时,向D/A转换器输入的数字信号就对应的时模拟输入量的数字量。这种A/D转换器一般速度很快,但精度一般不高。常用的有ADC0801、ADC0802、AD570等。

2.双积分式A/D转换器的基本原理是:先对输入模拟电压进行固定时间的积分,然后转为对标准电压的反相积分,直至积分输入返回初始值,这两个积分时间的长短正比于二者的大小,进而可以得出对应模拟电压的数字量。这种A/D转换器的转换速度较慢,但精度较高。由双积分式发展为四重积分、五重积分等多种方式,在保证转换精度的前提下提高了转换速度。常用的有ICL7135、ICL7109等。

3.Σ-Δ
AD由积分器、比较器、1位D/A转换器和数字滤波器等组成。原理上近似于积分型,将输入电压转换成时间(脉冲宽度)信号,用数字滤波器处理后得到数字值。电路的数字部分基本上容易单片化,因此容易做到高分辨率。主要用于音频和测量。这种转换器的转换精度极高,达到16到24位的转换精度,价格低廉,弱点是转换速度比较慢,比较适合用于对检测精度要求很高但对速度要求不是太高的检验设备。常用的有AD7705、AD7714等。

V/F转换器是把电压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由良好的精度和线性,而且电路简单,对环境适应能力强,价格低廉。适用于非快速的远距离信号的A/D转换过程。常用的有LM311、AD650等。

网友:
学习了。谢谢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学习了,一般都是1.逐次逼近式(SAR)这种结构啊,

网友:
推荐一个资料——逐次逼近型ADC架构

https冒号//ezchina点analog点com/message/1339#1339

网友:
阅览一下,温故而知新。

网友:
还有并行ADC,高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