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继电器控制问题

楼主:
   我们一个产品,用了3A额定电流的继电器控制了7W LED灯8颗和排气扇2个。经常发生继电器坏掉,即继电器动作指示灯会亮灭,但是继电器无动作声音。灯和排气扇不工作。
我怀疑是不是电流超过原因?还是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接在一起被继电器控制原因?导致继电器挂掉!

网友:
排气扇的额定功率是多少?

继电器的额定电流是指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网友:
“继电器无动作声音”,猜测故障在继电器的绕组控制电路,或者在继电器的机械部分,而不是在触点负载电路。

网友:
拆开设备测量继电器应该动作时是否动作以及触点接触情况即可获知是继电器驱动的问题还是触点问题。另外务必计算负载的总电流以及触点的耐压是否满足。

网友:
拆一两个个坏的继电器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如果是塑封的拆的时候可能稍微费点儿劲。
再一个强烈同意楼上的计算一下电流值。3A一般都是30VDC或者250VAC,如果控制的是交流的话应该不会是电流大小的问题

网友:
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估计是主要原因,好好测测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