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池放电四块电池切换电路

楼主:
我这里涉及到一个四块锂电池切换问题,主要用在设备上,四块电池从1-4,第一块电池开始放电,当第一块电池放电结束后,其他电池依次放电,这个是一个切换电路,一块电池的电压是21.6V,结束工作的切换电压是14V,这个不涉及到功率问题,只是切换,但是我的电路目前存在问题。请帮我看一看
我理解的是:
1、首先一号电池VCCBT-OUT1放电,VCCIN是输出,

网友:
我理解的是:
1、首先一号电池VCCBT-OUT1放电,VCCIN是输出,

1是有了,那么2和3呢?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四个单元电路一样哦,楼主是没有把问题说出来,,,,

网友:
楼主现在是把四个开关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应该解决检测与控制 的问题了。

检测,这个比较简单的,在指定电压范围时,检测部分就让它输出一个信号,如,高电平。

剩下的就是逻辑控制问题了。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问题就比较简单,如果用模拟电路控制。可以这样做:

哦,我画的图,方法正确的,逻辑关系不正确。楼主应该知道意思吧。

网友:
这个可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