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设置不同网络间不能短路

楼主:
不同网络间可以随意连线,这个容易发生错误,试过一些设置了,都不起作用。

不同的网络可以连线

不同的网络可以连线

pcb rule

pcb  rule

preferences

preferences

网友A:
DRC错误检查看看是否勾选

网友B:
如图允许短路设置如去掉打钩不行,删除多余规则,再新建规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C错误检查看看是否勾选

已勾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允许短路设置如去掉打钩不行,删除多余规则,再新建规则试试

允许短路的钩一直都是去掉的。要删掉什么规则么?

网友:
楼主是需要连接不同网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