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开发板求助贴~大神们进来瞅瞅

楼主:
昨天晚上搭建完keil环境,然后找了几个例程下载到开发板里都可以下载,今天就不可以了,而且SW方式的速率必须100KHz以下,否则SW会连接失败,降到100KHz以下后找到SW但是却有下不了程序,报CANNOT ENTER DEBUG MODE,或者CANNOT ACCESS MEMORY,还有一个错误是设备不能启动,我昨天下载了几个M4,M0的例程,最后一个好像是WAKEUP的例程,是不是跟这个有关,需要唤醒再下程序?望大神指点,我自己也好好看看,不会刚到手就不行了吧

网友:
Device could not be powered up

网友A:
我猜,按住复位键,点击下载按钮,进度条卡在那的一瞬间松开复位键,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按住复位键,点击下载按钮,进度条卡在那的一瞬间松开复位键,应该可以。

多谢回复,试了几次,都不可以,要不提示没有SW连接,要不就是我上面那几种

网友:
会不会是某个例程占用了SW的端口?

网友:
处理器进入低功耗之后根据所处的模式,可能会关闭debug功能和接口,具体看看手册的debug一章。应用代码很快进入低功耗而导致仿真器抓不住的话,用 flash magic 试试更新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