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第一例RGB闪烁(keil版)

楼主:
今天刚收到这个板子,研究了一下,这个板子上有个RGB的LED灯,那我们不从简单的开始让RGB交替显示。
1、电路图

2、实现思路
对GPIO端口 P0口的29,30,31引脚分别置高低电平,实现交替闪烁。
3、实现代码
#include <LPC54xx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tdint.h>

#define LED_NUM             (3)
#define LED_RED            29
#define LED_GREEN        30
#define LED_BLUE        31

const uint32_t led_mask[] = { 1UL << LED_RED, 1UL << LED_GREEN, 1UL << LED_BLUE };
//打开一个LED
void LED_On (uint32_t num)
{
    num = num - 29;
  LPC_GPIO->CLR0 = led_mask[num];               /* LED On                   */
}
//关闭一个LED
void LED_Off (uint32_t num)
{
    num = num - 29;
  LPC_GPIO->SET0 = led_mask[num];               /* LED Off                  */
}
//打开或关闭全部的LED
int32_t LED_SetOut(uint32_t value)
{
  int i;

  for (i = 0; i < LED_NUM; i++)
    {
    if (value & (1<<i))
        {
      LED_On (i);
    } else
        {
      LED_Off(i);
    }
  }
  return 0;
}
//初始化LED
void LED_Initialize (void)
{

  LPC_SYSCON->AHBCLKCTRLSET0 = (1UL << 14);       /* enable GPIO0 clock       */

  LPC_GPIO->DIR0 |= (led_mask[0] |                /* configure GPIO as output */
                     led_mask[1] |
                     led_mask[2]  );

  LED_SetOut (0);                                 /* switch LEDs off          */
}
//延时
void delay(uint32_t num)
{
    uint32_t i,j;
    for(i=0;i<num;i++)
        for(j=0;j<num;j++)
        {}
}

int main()
{
    int flashHz = 1000;
    LED_Initialize();
    while(1)
    {
        LED_On(LED_RED);
        delay(flashHz);
        LED_Off(LED_RED);
        delay(flashHz);
        LED_On(LED_GREEN);
        delay(flashHz);
        LED_Off(LED_GREEN);
        delay(flashHz);
        LED_On(LED_BLUE);
        delay(flashHz);
        LED_Off(LED_BLUE);
        delay(flashHz);
    }
}

4、实现效果
视频发布中,稍后补上。

网友A:
开发环境?楼主用?

网友:
楼主对LPC的寄存器很了解啊

网友:
这种宏定义方式不错~学习了

网友B:
这是哪个核上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个核上运行的?

在M4内核上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环境?楼主用?

用Keil开发的。用寄存器好理解些。

网友:
视频拍的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