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 刷仿真器固件

楼主:
昨天为了刷套件上的仿真器的固件,我重装了系统,原因是一直安装不上的net framework 4.5.1,。如下图的提示:
我尝试了各种方法也不行,最总还是痛下心来重装了系统,最后成功安装了软件并升级的板子上自带的仿真器的固件。这次的用到刷固件的软件是LPC-Link 2 Configuration Tool
现在的版本已经到了V2.02了,这个软件安装之前先需要安装net framework 4.5.1。如果大家在这里遇到像我一样的问题,那就唯有重装系统了。

更新完固件后,在电脑端就可以看到这几个设备了,如下图:
升级仿真器固件时要用跳帽短接JP5,如下图画着红色框的位置:
然后打开LPC-Link 2 Configuration Tool,如果没有短接JP5 startprogam是红色的,这是不能对板子的仿真器进行固件烧录并升级的。短接跳帽后这个选项就变成绿色的,这时就可以烧录固件了。
要配置的选项如下图:
最后等到到第3个方框变绿就说明固件已成功烧录。
现在我把这个工具分享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支持

网友B:
.net貌似可以通过windows update安装,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t貌似可以通过windows update安装,貌似
没用的,我都试过的,都安装不上,最后还是重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我都试过的,都安装不上,最后还是重装系统解决的

之前倒是遇到atmel studio和VS2013的.net冲突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倒是遇到atmel studio和VS2013的.net冲突的情况
我现在电脑有Atmel stduio 和 vs2013,辛亏没有冲突,最后重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电脑有Atmel stduio 和 vs2013,辛亏没有冲突,最后重装系统解决的??

重装系统,先装上Atmel stduio6.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先装上Atmel stduio6.2
我重装系统后是先装VS2013然后再装AS6.2的,辛亏没事

网友B:
那就搞不懂了。呵呵,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搞不懂了。呵呵,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