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747跑NDK遇到的问题,请高手指导

楼主:
小弟目前在用6747的芯片做一个项目,上面用到了RMII接口接PHY,之前是用ARM跑的LWIP,现在改成DSP跑DSP/BIOS和NDK2.00,程序基本由TI的示例程序改编,流程很简单,但在测试发送数据时出现了问题,程序大致如下:
void echotcp()
      变量定义、申请缓存pBuf
       fdOpenSession();
       s = socket();
       setsocket(    );
       while(1)
       {
                if(connect()<0)
                {
                      conninue;
                 }
                while(1)
                {
                         send( ...)
                }
}
}
按理说这是最简单的功能,结果发送一会就会跑到UTL_HALT,时间不固定,有时长有时短,初步测下来好像跟发送缓冲区溢出有关,包大小1024比512程序跑飞的快,如果在send后加TaskSleep要好一些,但还是会跑飞,是什么原因,有没有高手遇到?

网友:
小弟目前在用6747的芯片做一个项目,上面用到了RMII接口接PHY,之前是用ARM跑的LWIP,现在改成DSP跑DSP/BIOS和NDK2.00,程序基本由TI的示例程序改编,流程很简单,但在测试发送数据时出现了问题,程序大致如下:
void echotcp()
{
      变量定义、申请缓存pBuf
       fdOpenSession();
       s = socket();
       setsocket(    );
       while(1)
       {
                if(connect()<0)
                {
                      conninue;
                 }
                while(1)
                {
                         send( ...)
                }
}
}
按理说这是最简单的功能,结果发送一会就会跑到UTL_HALT,时间不固定,有时长有时短,初步测下来好像跟发送缓冲区溢出有关,包大小1024比512程序跑飞的快,如果在send后加TaskSleep要好一些,但还是会跑飞,是什么原因,有没有高手遇到?

网友:
mark一下,回家仔细看.
我在6748上跑NDK很正常,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