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板子初使用,LED灯亮起

楼主:
顺利安装LPCXpresso,板子上电后并未提示安装新设备,设备管理器中并无设备添加。那是否要安装驱动呢?

后来发现是usb插错了,板子的两个usb口,我一直以为一个是J4 pwr供电的,另一个是J6 link调试用的,结果我就接了J4,结果笔记本没有任何反应,后来试着接J6结果笔记本立刻就识别了。

呵呵驱动还是挺全的,集成的挺好的。

由原理图所见,确实J6是主要供电调试部分。2.5V,3.3V,1.8V供电,并可进行数据通信。

这是J4部分的电路,单纯的5V供电。

下面我们用用刚安装好的LPCXpresso软件,看看能不能找到些有用的例程。

导入工程。

选择工程压缩文件的路径

打开LPCOpen

有很多的例程,选择板卡对应的54102的,打开

next,

为了方便查看,暂且把所有的工程都导入

此时左侧已将工程都导入进来。

这是真可松了口气,毕竟nxp的基本都是操控寄存器的,有例程毕竟入手方便点。

我们先跑个灯闪烁的例程。

这是主函数
点击 编译工程。

有两个警告。暂且忽视
点击 ,准备烧入芯片

添加文件路径。
首先是CMSIS DAP

选择对应型号的。

选择生成的axf文件

设置好后,OK

烧入成功。

板子断电后重新上电。
实际效果图:

网友:
另外,之所以会有那警告是因为我把导入的部分工程删了,如果全在是没问题的,如果删了那就得把路径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板子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用起来怎么样
刚开始用,与其他芯片目前感觉差不错,不过nxp可能更多的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得好好研究手册。至于双核的效果,得等我把芯片熟悉熟悉再来试试

网友:
哎呦,不错!!!杠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