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1转到cpld好象难度不大,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

楼主:
-- 闪动的led加数码管显示,还同学到数组使用,就先用一大堆IF,用case可能会稍好一点,但我还没有学会。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My_Led IS
        GENERIC(n:INteger:=20000000);
        PORT
        (
                clk:IN std_logic;        --系统时钟
                dua: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数码管段
                wei: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数码管位
                d2,d3:OUT std_logic--两个led交替闪动
        );
END My_Led;

ARCHITECTURE behave OF My_Led IS
SIGNAL tmp:std_logic;
SIGNAL cnt:INteger RANGE 0 to n;
SIGNAL nub:INteger RANGE 0 to 10;
BEGIN
        PROCESS(clk) -- 这里是系统时钟相当于51的定时器
        BEGIN
                wei<="0111";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cnt>=n THEN
                                tmp<=not tmp;
                                cnt<=0;
                                nub<=nub + 1;
                                IF nub=10 THEN
                                        nub<=0;
                                END IF;

                                IF nub= 0 THEN
                                                dua<="00000011";
                                ELSIF nub=1 THEN
                                                dua<="10011111";
                                ELSIF nub=2 THEN
                                        dua<="00100101";
                                ELSIF nub=3 THEN
                                        dua<="00001101";
                                ELSIF nub=4 THEN
                                        dua<="10011001";
                                ELSIF nub=5 THEN
                                        dua<="01001001";
                                ELSIF nub=6 THEN
                                        dua<="01000001";
                                ELSIF nub=7 THEN
                                        dua<="00011111";
                                ELSIF nub=8 THEN
                                        dua<="00000001";
                                ELSIF nub=9 THEN
                                        dua<="00001001";
                                END IF;
                        ELSE
                                cnt<=cnt + 1;
                        END IF;
                        d2<=tmp;
                        d3<=not tmp;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网友:
易学难精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你可以用HDL做一些算法,比如二进制码转BCD码之类的.

网友:
可以用verilog吧,跟c比较像

网友:
这些东西易学难精啊,GM尚未成功,同时尚需努力啊!

网友:
谢谢各位,易学难精的道理我知道,能学到什么水平这要看综合能力。
目前我的水平就象刚学会了26个字母就觉得自己已经学会了英语一样,想把英语学精,谈何容易,作为中国人,汉语水平还是很水的。

网友:
什么叫“精”?世界一流?
能精的很少,许许多多的爱好者可能永远都达不到精,不能因此而废。
能使用、能处理问题就好。
别被“精”吓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