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科Open1081】触屏IC的差别究竟有多大?

楼主:
        在调Open1081的触摸屏时,发现触摸屏的ADC输出在低时,值为127(最小)、255、511,即小于511时仅有127、255这两个值。用二进制看,即所有位为1。

       这个触屏芯片为国产XPT2046,刚好手里有TI的TSC2046,随即换之,换后试机时,发现,输出值为0,不管点击屏幕的哪个位置均为0。

经检查,焊接无误。程序没更改。

这种现象应该说明它们有差别的。有用过两种芯片的网友吗?给个完美解释。

网友:
刚才想着是不是SPI的速度太快或者在某些地方加入些延时。所以准备修改一下程序。

此时却发现了原来程序存在问题:

------- 在写TFT时,使用了
              SPI1->CR1 &= 0xFFC7;
    即  Fpclk / 2
          在使用触摸时,使用了:
          SPI1->CR1 |= 8;
       说明读写TSC时,使用的是  Fpclk / 4  !!

这样的话,SPI的时钟太高,片子不正常工作也是对的,不能怪人家TI。

但是在同样的时钟条件下,国产的XPT2046却可以勉强工作

网友:
猛,这个形容的恰如其分!!

网友A:
去翻了下数据手册,看到转换速率是125khz的然后采样时间最大是12个周期,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翻了下数据手册,看到转换速率是125khz的然后采样时间最大是12个周期,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

是的,它的速度不高。
但国产的2046可以勉强工作在 Fpclk / 4 , 即30MHz!! 真的太猛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