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msp430做一个小东西,请问gps模块怎么用?

楼主:
如题,怎样把GPS模块里的经纬度信息导出来?

网友:
建议先找一个GPS模块的手册看看

网友:
GPS使用NMEA协议通过串口输出定位及时间、卫星信号等参数,去下载一份NMEA协议文本好好阅读、理解吧。

网友:
gps一般的其实就是,串口读数据,然后根据NMEA协议解析串口读的数据,就OK了

网友:
先找个模块,带资料的,一般串口输出的就可以,看看具体的协议,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