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帮忙,C8051F020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到底怎样算?

楼主:
这里的2.5mV/C是什么意思???

uint read_temp(){
        uint temp;
        AD0INT=0;
        AD0BUSY=1;
        while(!AD0INT);
        temp=((ADC0H&0X0F)*0X100+ADC0L);   //读12位 AD
        return temp=((2.41*temp/4096) - 0.776)/0.00286;         //转换                     我这样写不知道对不对 ,在百度copy人家的,显示是22 左右
}

网友A:
2.5mV/C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升高一度,电压增加2.5mv。通常这种方法是需要校正一下,用标准温度补偿,否则误差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mV/C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升高一度,电压增加2.5mv。通常这种方法是需要校正一下,用标准温度补偿,否则误差有点大。

怎样校正勒,斑竹、、、、   转换的温度 大概就24°左右, 用口向MCU呼气,就会升到26°左右~~~

网友A:
找一个标准温度计,和你用MCU测试出的温度做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值可以做为简单的补偿。要求高的时候可能还要做斜率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标准温度计,和你用MCU测试出的温度做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值可以做为简单的补偿。要求高的时候可能还要做斜率补偿。

谢谢啦,一开始 我还以为 这个内部温度计  会因为 MCU的功耗 而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