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上路,cpld能不能搭一个32选一的模拟开关?

楼主:
我入手cpld来源于论坛里大佬的推荐,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出32路的pwm了,但还有32路的模拟开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
模拟的不行 数字的可以

网友:
模拟开关无法实现,但数据选择器可以,二者的区别就是后者只能传输数字信号,如2楼所言。

网友:
模拟开关?一般意义上的开关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也就是“1”和“0”状态,没有“模拟”状态。
你是不是想模拟机械“开关”。
理论上cpld有这么多输出引脚的型号的就可以模拟32路开关。

网友A:
变通一下,用 ADC + CPLD + DAC(或PWM)可以实现,延迟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通一下,用 ADC + CPLD + DAC(或PWM)可以实现,延迟另当别论。
我就是想检测32路电压值,用模拟开关来切抽象ADC的输入通道。

网友:
我记得有一些电路可以不用ADC就能测电压值,比如通过电容放电计算时间来确定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检测32路电压值,用模拟开关来切抽象ADC的输入通道。
找个带n路ADC和至少1路DAC(PWM输出亦可)的单片机做似更合理些。
当然硬是为了用PLD而用PLD做也是可以的,但先要把各路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才能让PLD认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帮助,看来我还是死了这条心,用51单片机来整更现实一些。

网友:
cpld和单片机的优势不同

网友:
尽量使用各器件的长处

网友:
期待CPLD 能早日实现 模拟开关

网友:
多年前的帖子,翻出来,就位表达个愿望,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