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模式下看门狗是否还能正常运作

楼主:
请教一下:看门狗用的是ACLK,在LPM3时,MCLK,SMCLK,ACKL全关,这种情况下,看门狗还能正常工作么,看门狗的CLK是独立于之外的,还是在LPM3时也不能正常进行看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低功耗模式时,是不需要狗的。因为狗是“看”着CPU的,CPU都关闭了,就不用再看门了。

经典回复啊。不过楼主要注意的是在LPM3模式下,fDCO = fMCLK = fSMCLK = 0 MHz, 但是fACLK from internal LF oscillator,也就是FACLK是没停掉的,如果你的看门狗时钟是从这VLO取的话就要注意了,最好在进入低功耗前关闭看门狗。

网友B:
主要是看你怎么用了,通常在低功耗模式下是要关狗的,要不谁来喂?
在LPM3下ACLK是可以开着的。

网友A:
实际上,低功耗模式时,是不需要狗的。因为狗是“看”着CPU的,CPU都关闭了,就不用再看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看你怎么用了,通常在低功耗模式下是要关狗的,要不谁来喂?
在LPM3下ACLK是可以开着的。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低功耗模式时,是不需要狗的。因为狗是“看”着CPU的,CPU都关闭了,就不用再看门了。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