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DS1302显示时钟

楼主:
显示时间的时候,小时的显示能看出来,但显示的很不清晰,分钟的比小时的清晰一点,秒的最清晰,是哪里出问题了?求请教啊!

网友:
解决了。原因是DS1302的写读函数  设置的延时时间过长。

网友:
没有说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和解决方法、

网友:
我之前用的DS12C887,那个小时一直是04,每次要重新设置一下,分跟秒都是正确的。。。。到现在都没解决

网友:
有没有设置闹钟的程序,需要借鉴一下,谢谢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