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光耦隔离电路

楼主:
两块51之间串口通讯,使用光耦隔离这样可以吗,是否还需要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
可以!
这样隔离以后,会影响串口的速度,因为光耦合器的速度较低的。

如果没有必须隔离,就直接耦合最好。如果嫌这样的通讯速度低,可以找专用的隔离器。

电路有小的失误,需要作小的改动:

网友:
谢谢版主!
我现在是5v的51MCU跟3.3v的cpld通讯,可以直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这样隔离以后,会影响串口的速度,因为光耦合器的速度较低的。

如果没有必须隔离,就直接耦合最好。如果嫌这样的通讯速度低,可以找专用的隔离器。

电路有小的失误,需要作小的改动:

有高速光耦的。

网友:
手头有EL817b,  396kHz -3dB带宽(增益10),192kHz -3dB 带宽(增益100)
这样的速度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我现在是5v的51MCU跟3.3v的cpld通讯,可以直连吗?

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如果CPLD可以工作在5V,或51机可以工作在3.3V,使用统一的电压将是最好的办法。

--------- 如果必须使用两种电源,但3.3V器件可以承受5V电压时,稍加处理后“直连”,----并非端口直接相接的直连

--------如果以上均不能用,搞个三极管什么的,作一下电平转换。

网友A:
高速光耦合器只是相对低速而言的。高速光耦合器处理不好,其速度也不会怎么高的。即是处理得很好,它的速度也不算理想。但有些地方不需要很高的速度,光耦合器就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谢谢版主,晚安!

网友:
如果楼主用的51是常规51,那么驱动LED是很勉强的,LED回路里的限流电阻要降低到300欧左右,强下拉型的用1K。另外,右侧收发搞反了,元件标注也不要使用RS232。RS232是有电平规范的,串口和RS232并不等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我现在是5v的51MCU跟3.3v的cpld通讯,可以直连吗?

可以直连。如果是支持强上拉输出的增强型51,注意要将IO配置成弱上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如果CPLD可以工作在5V,或51机可以工作在3.3V,使用统一的电压将是最好的办法。

--------- 如果必须使用两种电源,但3.3V器件可以承受5V电压时,稍加处理后“直连”,----并非端口直接相接的直连

--------如果以上均不能用,搞个三极管什么的,作一下电平转换。

建议分析一下MCU IO的内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速光耦合器只是相对低速而言的。高速光耦合器处理不好,其速度也不会怎么高的。即是处理得很好,它的速度也不算理想。但有些地方不需要很高的速度,光耦合器就有用武之地了。

高速光耦并不是纯粹的光耦,而是光耦加专门的处理电路,所以反而不存在“处理”的问题,只要严格按照手册所载参数应用即可,速度上则有10Mbps的,对于常规串口而言,绰绰有余了。

网友:
用ADI的磁隔离嘛,蛮好使的。

网友:
对头,可以拆只网卡上的变压器先做个实验,就是匝数比和阻抗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光耦合器只是相对低速而言的。高速光耦合器处理不好,其速度也不会怎么高的。即是处理得很好,它的速度也不算理想。但有些地方不需要很高的速度,光耦合器就有用武之地了。

安华高的高速光耦性能不错,驱动比普通光耦还简单,甚至还有双向光耦。以前用过。缺点可能就是价格稍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分析一下MCU IO的内电路。

我分析不分析MCU的内部电路倒不用劳驾         ----------  但还要谢谢你

我倒请问,我的回帖哪个地方有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速光耦并不是纯粹的光耦,而是光耦加专门的处理电路,所以反而不存在“处理”的问题,只要严格按照手册所载参数应用即可,速度上则有10Mbps的,对于常规串口而言,绰绰有余了。

高速光耦它的输出部分也不纯粹的P-P型的,如果电路上不讲究,它的性能也是打折扣的。

这是某一高速光耦的资料:

网友:
看来光电端负载电流越小,反应就越快,用1M的好了,然后再加上lm393电压比较器做后级驱动。
实际应用中,9.6K的低速用得更多一些,即使用到28.8K,直接使用普通光耦已经可以满足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连。如果是支持强上拉输出的增强型51,注意要将IO配置成弱上拉型。

直连是有条件的。
这一种你可以让他直连,

这一种你也建议他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