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体验之旅】LWHPS2FPGA深入浅出(1)-点亮LED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本文主要涉及lightweight HPS-to-FPGA bridge的应用,SoCARM通过lightweightHPS-to-FPGA bridge控制FPGA侧的3LED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2、  系统设计框图

ARM通过lightweight HPS-to-FPGA bridge控制FPGA侧的3个LED,其中Lark Board中FPGA侧的LED硬件连接如下:

3、  SoC中硬件系统设计
硬件连接关系如下图所示:

其中PIO_LED的地址分配我0x0 - 0xf

硬件系统例化文件如下:
.pio_led_external_connection_export                     (o_fpga_led[2:0]),

设计完毕后开始生成硬件系统信息,并在Quartus中编译生成sof文件,接着转换成rbf文件,用来替换TF卡中的rbf文件

具体代码可以详见附件中的工程文件,在此不在赘述

4、ARM侧代码设计
     注意: lightweight HPS-to-FPGA bridge在ARM中的地址映射为0xff200000,通过上面的设计可以看出LED的偏移地址为0,通过这个地址的操作就可以控制FPGA侧的LED.

详细代码如下 blinker.c:
#include <sys/mman.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PAGE_SIZE 4096
#define LWHPS2FPGA_BRIDGE_BASE 0xff200000
#define BLINK_OFFSET 0x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link_mem;
void *bridge_map;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ret = EXIT_FAILURE;
        unsigned char value;
        off_t blink_base = LWHPS2FPGA_BRIDGE_BASE;

        if (argc < 2) {
                fprintf(stderr, "Usage: %s number\n", argv[0]);
                exit(EXIT_FAILURE);
        }

        /* check the bounds of the value being set */
        value = atoi(argv[1]);
        if (value < 0 || value > 7) {
                fprintf(stderr, "Invalid delay setting."
                                "Delay must be between 1 and 15, inclusive.\n");
                exit(EXIT_FAILURE);
        }

        /* open the memory device file */
        fd = open("/dev/mem", O_RDWR|O_SYNC);
        if (fd < 0) {
                perror("open");
                exit(EXIT_FAILURE);
        }

        /* map the LWHPS2FPGA bridge into process memory */
        bridge_map = mmap(NULL, PAGE_SIZE, PROT_WRITE, MAP_SHARED,
                                fd, blink_base);
        if (bridge_map == MAP_FAILED) {
                perror("mmap");
                goto cleanup;
        }

        /* get the delay_ctrl peripheral's base address */
        blink_mem = (unsigned char *) (bridge_map + BLINK_OFFSET);

        /* write the value */
        *blink_mem = value;

        if (munmap(bridge_map, PAGE_SIZE) < 0) {
                perror("munmap");
                goto cleanup;
        }

        ret = 0;

cleanup:
        close(fd);
        return ret;
}

5、测试结果
运行./blinker 0    LED全亮
运行./blinker 7    LED全灭

6、小结
1)通过上述过程,可以完成通过lightweight HPS-to-FPGA bridge控制FPGA侧LED的目的
2)这个应用比较简单,易于操作,还需要向更加深入的方向努力

FPGA工程文件:

网友:
对FPGA不了解,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初学,太感谢分享了。

网友:
陈版主,刚开始弄SOC,请问下你这是ARM跑裸机点LED的实验吗?

网友:
肯定不是啊,交代的很清楚

1、  硬件环境
硬件平台:Embest SoC --LarkBoard
软件平台:开发板-linux-3.10.31
                 Quartus 14.0

网友:
裸跑arm端的LED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吗??具体流程楼主搞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