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求问AD设计PCB错误

楼主:
如图,原理图没有问题,生成PCb的时候吸附点成绿色了,求问错误在哪? 是不是电气参数设定出了问题 求大神赐教详解 不胜感激

pcb

pcb

网友:
貌似是丝印距离引脚太近,放大可以看到提示
改封装或者设计->规则里改规则

网友:
电路没问题,可以试着修改一些规则。或者是T-M复位错误。

网友:
只是可能是元件距离问题,可以这样试试
Tools---Design Rule Checker----Rules To Check----将Component Clearance选项取消即可。
还有个办法是直接按T,M忽略规则。

网友:
drc看看是什么问题,这样看不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
可能是焊盘跟丝印距离的干涉,可以找到这个规则取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