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科Open1081】显示TF卡上的图片

楼主:
庆科例程提供的文件中,使用的文件系统是FatFs - FAT file system module  作者ChaN
使用的版本是R008,现在已经出新的了。可以在 这里下载: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是免费软件。
现在已能正常显示图片了。如下图:

原始图片是这样的:

显示程序是这样子的:

void GUI_bmp( unsigned char* bmpbuff)
{
        uint16_t i,p=0;
        //unsigned char tmp_char;
    LCD_WriteIndex(0x202);        //RAM Write index

    TOUCH_nCS_H();
    LCD_CS_L();
    LCD_RS_H();
    for(i=0; i < FILE_BUFFER_SIZE; i += 3)
    {
                p = bmpbuff>>3;
                p = p | ((( (uint16_t)bmpbuff[i+1]) << 3 ) & 0x7e0 );
                p = p | ((( (uint16_t)bmpbuff[i+2] << 8 )) & 0xf800 );
                LCD_CS_L();
                SPI_Communication((uint8_t)(p>>8));
                SPI_Communication((uint8_t)(p));
                LCD_CS_H();
        }
}

由于受RAM空间的限制,使用分次读取、显示的办法。

庆科的CORE1081因为没有将SDIO功能脚引出,只能用SPI2来读SD卡了,所以,速度很慢。

网友A:
图片选的不错 都是美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选的不错 都是美女

网上找图片的,谁知道一找就出来个美女,因为我只要求320*240的图片,其它无所谓。

网友:
好厉害 期待更多无线方面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