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1-SOC 无法获取ip地址

楼主:
DE1-SOC插tf卡启动后,插入网线。黄色灯大概每两三秒闪一下,绿色灯不亮。在SSH中root后输入“udhcpc”后无限循环“sending discover. . .”。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是路由器设置有关系还是开发板有问题?

网友:
另:网线插在笔记本上绿色灯常亮,黄色灯闪烁。是不是证明路由器那边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把/etc/network/interfaces的信息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etc/network/interfaces的信息发上来

是用“vi”命令打开么?卡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etc/network/interfaces的信息发上来

刚才插着网线热启动了一次。还没root显示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自己好了?

网友:
貌似是好了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另外再请教一下我每次插上网线少则十分钟,多则半小时网线才正常(弹出提示,黄灯常亮)这是正常的么?

网友:
我前几天试的时候udhcpc也是一直找不到设备,经过几番折腾,控制变量排错,终于实现网线通信。

网友:
解决方法:1.必须得用路由器中转(连交换机和与电脑直连都不行)2.检查出我笔记本电脑有线网卡坏了,买了一个30元的usb网卡。当初这点坏掉的时候是通过电脑连路由器发现网口灯完全不亮,而且网络中心始终显示断开连接状态,才查出来的。

网友B:
流程和现象。1.sd卡载入那个不带界面的系统2板子开电源3.将板子网口连接至路由器网口1,路由器网口1的灯亮,板子的网口灯亮(好像是常亮)3.电脑网口连路由器网口2,路由器网口2灯亮,电脑的ip设置,就是一般的自动获取地址即可。4.打开putty用udhcpc命令,显示出板子的ip地址,即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程和现象。1.sd卡载入那个不带界面的系统2板子开电源3.将板子网口连接至路由器网口1,路由器网口1的灯亮,板子的网口灯亮(好像是常亮)3.电脑网口连路由器网口2,路由器网口2灯亮,电脑的ip设置,就是一般的自动获取地址即可。4.打开putty用udhcpc命令,显示出板子的ip地址,即成功了

谢谢你,如果网口灯常亮的时候我也可以找到IP地址了。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插上网线要好久灯才能亮,有时十几分钟以上,感觉很随机的。请问你的也是这样么?

网友:
我没有等那么长的,十几分钟太长了

网友:
试试先别开板子,插完线,先试试电脑能上网说明和路由器通,然后打开putty,开电源,观察一下网口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