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布线一点问题

楼主:
我想 问下,除了覆铜外,用走线的话因为没网络所以线会显绿色,加上网络又是上述情况,请问有什么办法使之没有直角吗? 想用热转印制电路板,所以不想覆铜,还是只能用走线补上?其实用走线显绿色不影响,就是问问有没其他办法。。。

当我们布线的时候是直角,所以想左右加条斜线构成三角形,从而消除直角

当我们布线的时候是直角,所以想左右加条斜线构成三角形,从而消除直角

可是网络布线它都只认一条线,如图2就有个缺口了

可是网络布线它都只认一条线,如图2就有个缺口了

网友:
dxp-preferences-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
勾去掉

网友:
手动布线吧!

网友:
就是手动布线的,没用自动布线的习惯!

网友: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对这个软件虽然也在用,但是也不怎么熟悉。

网友:
交互式布线自动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