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学习中的疑惑

楼主: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alue=0;
..........

while(1)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value++;
       value &= 0x7f;                        // 保证value的数值小于128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n';
        Delays();
    }
}
请问:在做MSP430单片机与PC的UART的实验中,MSP430单片机向PC写ASCII码的过程中,以上程序中的那个value&0x7f;就可以保证value的数值小于128,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如何算出来的呢,不太明白,肯请指教,具体说明下算法或实现的原理均可

网友A:
value &= 0x7f;
value最高位恒为0,所以value最大为(0111 1111)B=(127)D,必然小于128

网友B:
楼上回复的是正确的,你要明白1&0=0,0&0=0,就行了。最高位是0,所以不管什么数,运算出来高位全是0,这样就一定小于128。低7位全是1,得出的结果低7位数字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alue &= 0x7f;
value最高位恒为0,所以value最大为(0111 1111)B=(127)D,必然小于128

噢~明白了,不过现在又有两个疑问,
1、这里要是到了127,再加会是怎么样了,这里又没有IF(VALUE>0X7F)后清零的语句啊,
2、为什么这里一定要这么写了,直接写成 if(value>127) {value=0;} 不更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回复的是正确的,你要明白1&0=0,0&0=0,就行了。最高位是0,所以不管什么数,运算出来高位全是0,这样就一定小于128。低7位全是1,得出的结果低7位数字不变。

噢~明白了,谢谢1楼2楼两位不过现在又有两个疑问,
1、这里要是到了127,再加会是怎么样了,这里又没有IF(VALUE>0X7F)后清零的语句啊,
2、为什么这里一定要这么写了,直接写成 if(value>127) {value=0;} 不更好么

网友:
运算速度更快

网友:
首先ascii码都是小于128的,这个你可以看看ascii码表。
有两种情况:
一、PC向单片机发ascii码,如果在发送的过程中受到干扰(比如在串口线附近用手机之类的),导致接收到的ascii码大于等于128的话,那单片机会显示出错。
二、PC发送的ascii码有问题,数值大于等于128,这也是有可能的,你自己用串口助手都可以这样做。
为了避免单片机显示非ascii码的字符,所以他得保证ascii码小于128。
或许你会问,如果受干扰的不是最高位,而是其它位,那怎么办?
那得用CRC校验。
总之保证ascii码小于128,目的是为了避免单片机显示非ascii码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