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 串口打印

楼主:
今天花了些时间看了串口的例程,于是我就花了些时间参考例程用库写了个串口发送的例程。
要使用串口时,我要走以下步奏:
1)首先打开管脚的复用功能,把管脚配置成串口功能。
         /*Setup UART TX Pin */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0, 0, (IOCON_FUNC1 | IOCON_MODE_INACT | IOCON_DIGITAL_EN));
         /*Setup UART RX Pin */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0, 1, (IOCON_FUNC1 | IOCON_MODE_INACT | IOCON_DIGITAL_EN));
上面的代码就是把PIO0_0PIO0_1配置成串口功能。
提醒大家,套件上的PIO0_0PIO0_1有连接到板子上集成的仿真模块的,所以可以直接通过仿真的usb口连接到电脑就可以把信息打印出来,这样大大方便了我们。
如板子的原理图:
然后就是打开串口的时钟和设置串口时钟的分频系数。
Chip_SYSCON_Enable_ASYNC_Syscon(true); /* Enable Async APB */
Chip_Clock_SetAsyncSysconClockDiv(1);         /* Set Async clock divider to 1 */
Chip_Clock_EnablePeriphClock(SYSCON_CLOCK_USART0);
接着我们还有打开IOCON模块的时钟,因为这个是管理管脚的复用功能的模块,当我们把普通管脚设置为其他的功能时,我们就要打开IOCON的时钟,这样管脚其他功能才能激活。
Chip_Clock_EnablePeriphClock(SYSCON_CLOCK_IOCON);

然后就是设置串口的波特率工作方式等等的,我这里就不把代码贴出了。下面是测试的结果:
还有另一种方法实现串口打印信息,就是用套件提供的
DEBUGINIT();串口初始化
DEBUGOUT();串口打印,相当于printf();
DEBUGSTR();打印字符函数
DEBUGIN();获取串口的数据。

调用上面的几个函数的前提是你得用官方的固件或者自己建个库。
还要调用这个Board_Init()函数,这个函数里会对串口作一些初始化的。
接下来我就来分析下官方的固件库是怎么初始化串口的。

首先MCU上电时,在执行main函数之前,都会进入启动文件初始化堆栈和中断向量表等等,从下图可以看出启动文件先执行SystemInit();这个函数,如下图:
SystemInit()会对系统时钟初始化和IOCON(管脚复用时钟打开的操作都在里面做了相关的初始化),如下图:
可以看出这里已经打开IOCON的时钟了。
Chip_IOCON_SetPinMuxing();这个函数是把管脚初始化外设功能的。

我们跳进这个函数可以看到,已经对板子上的所有外设都打开了。如下图:
还有一个初始化系统时钟的函数,大家可以通过修改BOARD_MAINCLOCKRATE的值来改变板子的主频,如下图:
还有在SystemInit函数中还有其他宏,这些宏相当于一个开关,大家可以在编译器的宏定义的方框里填入参数,就可以选择相应的开启相应的功能或者屏蔽相应的功能。
当执行完SystemInit函数后,才会执行main函数里的内容。我看官方的历程,发现有串口的一些例程如管脚的初始化和IOCON的时钟打开等的这些步奏可以省去的。

还有吐槽一些注释,如下图:
附上源代码:

手敲字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感谢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
很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