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2到手了(已上图,旧手机拍的,先凑合着看看)

楼主:
节前买的,本来以为要三月份才能拿到,结果13号就送到单位了
遗憾的是13号已经开始休假了
今天上班,终于看到“尘封已久”的树莓派2了,
手机忘了带了,回头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性能上不及国产的很多“派”那么好,但是资源比较丰富,上手相对简单

期待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可以一起玩起来

性能指的是内核?

网友:
赶紧上图

网友B:
13号就放假了??土豪公司

网友:
楼主够速度,等楼主爆照发评测。

网友:
我也很期待啊,楼主赶紧上图吧!要是好玩,我也弄一块儿。

网友:
这个速度还可以啊。。。期待楼主上图。。。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RE: 树莓派2到手了

看图说话:Raspberry Pi B+ 和Raspberry Pi 2 B包装盒子对比

Raspberry Pi B+ 和Raspberry Pi 2 B板子对比,可以看到Pi 2的CPU尺寸大一些

一代的CPU和内存是封装在一起的

换个角度看得清晰些

二代的内存贴在板子背面的。

侧面看看

板子背面对比:
下面的是二代,尔必答的LPDDR2 1G内存。
树莓派2用料还是比较节省的

Pi2上烧了Openelec,效果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号就放假了??土豪公司
应该是14号放假,提前几天休假了

网友A:
试了一下OPENELEC,播放视频还是不错的,不过对于DTS的播放还有些问题,
播放视频的时候CPU的温度也在50度以内。(未添加散热片)

升级到最新版本后系统信息的cpu频率显示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OPENELEC,播放视频还是不错的,不过对于DTS的播放还有些问题,
播放视频的时候CPU的温度也在50度以内。(未添加散热片)

升级到最新版本后系统信息的cpu频率显示也正常了。
楼主试过中文视频插件吗?怎么感觉用中文的视频插件看视频,都有些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过中文视频插件吗?怎么感觉用中文的视频插件看视频,都有些小问题。

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利用字幕下载插件,在线下载搜索字幕很方便。
不过DTS音轨的视频播放不正常,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找到了不能播放某些视频的原因了:Wiki上有说“To save money on licencing the Raspberry Pi foundation decided to leave out MPG2 and WVC1 (among others) licencing and as such the hardware decoders are not enabled. Attempting to play content using these codecs will result in either a blank screen, or very poor performance.
Due to popular demand the Raspberry Pi foundation has made these codecs available for purchase.”

已经订购了Licencing,还没有收到,试用玩再来分享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利用字幕下载插件,在线下载搜索字幕很方便。
不过DTS音轨的视频播放不正常,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我用的是这个repository.xbmc-addons-chinese-1.2.0.zip,优酷播放有时候播放不到10分钟就不能播放了,有时候声音和画面对不上,用搜狐看一段时间就要缓冲几分钟,用其它插件看都提示脚本错误,能否分享下您的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这个repository.xbmc-addons-chinese-1.2.0.zip,优酷播放有时候播放不到10分钟就不能播放了,有时候声音和画面对不上,用搜狐看一段时间就要缓冲几分钟,用其它插件看都提示脚本错误,能否分享下您的插件?
明天给你发一个。在单位。

网友:
也打算入手一块了

===================================

网友D:
正在尝试联系做团购,不知成功否,不着急的朋友可以暂时等等。如果3月月中还没消息,就果断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打算入手一块了
回头拿一代播放视频对比一下,看看2代是否像广告所说的那样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正在尝试联系做团购,不知成功否,不着急的朋友可以暂时等等。如果3月月中还没消息,就果断入吧

树莓派性能上不及国产的很多“派”那么好,但是资源比较丰富,上手相对简单